目前已知的stm32H743i discovery板配置信息

楼主(2017-11-28):
唯一比较意外的是640*480的LCD,5.7inch?也够大的,感觉是不是有点错误

_ STM32H743XIH6 microcontroller with 2 Mbytes of
    Flash memory and 1 Mbyte of RAM in TFBGA240+25 package
  _ 5.7” 640x480 TFT color LCD with touch screen
  _ Ethernet compliant with IEEE-802.3-2002
  _ USB OTG HS
  _ I2 C compatible serial interface
  _ ST-MEMS digital microphones
  _ 8-Gbyte (or more) SDIO3.0 interface microSD™ card
  _ 8Mx32bit SDRAM
  _ 1-Gbit Twin Quad-SPI NOR Flash
  _ Reset, wakeup, or key buttons
  _ Joystick with 4-direction control and selector
  _ Board connectors :
    1 USB with Micro-AB
    Ethernet RJ45
    Stereo headset jack including analog microphone input
    microSD™ card
    RCA connector
    JTAG/SWD and ETM trace
   _ Expansion connectors:
    Arduino Uno compatible Connectors
    2 x PIO connectors (PMOD and PMOD+)
   _ On-board ST-LINK/V2-1 debugger/programmer with USB re-enumeration
     capability: mass storage, virtual COM port and debug port
[sub][/sub][sup][/sup][strike][/strike]

网友:
看这个配置信息,就是综合板子的精简版了,几乎没有差别。
--------------

STM32H743XIH6 microcontroller with 2 Mbytes of Flash memory and 1 Mbyte of RAM in TFBGA240+25 package
5.7” 640x480 TFT color LCD with touch screen
Ethernet compliant with IEEE-802.3-2002
USB OTG HS and FS
I2 C compatible serial interface
RTC with rechargeable backup battery
SAI Audio DAC
ST-MEMS digital microphones
8-Gbyte (or more) SDIO3.0 interface microSD™ card
8Mx32bit SDRAM, 1Mx16bit SRAM and 8Mx16bit NOR Flash
1-Gbit Twin Quad-SPI NOR Flash
Potentiometer
4 colored user LEDs
Reset, wakeup, tamper or key buttons
Joystick with 4-direction control and selector
Board connectors
Power jack
3 USB with Micro-AB
RS-232 communications
Ethernet RJ45
FD-CAN compliant connection
Stereo headset jack including analog microphone input
2 audio jacks for external speakers
microSD™ card
JTAG/SWD and ETM trace
Expansion connectors:
Extension connectors and memory connectors for daughterboard or wire-wrap board
Flexible power-supply options: ST-LINK USB VBUS or external sources
On-board ST-LINK/V2-1 debugger/programmer with USB re-enumeration capability: mass storage, virtual COM port and debug port
Comprehensive free software libraries and examples available with the STM32Cube package
Support of a wide choic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s (IDEs) including IAR™ , Keil® , GCC-based IDEs

网友:
你从哪看到了  我看官方网站还没discovery板子的信息啊?

楼主:
https://github.com/trini/u-boot/ ... 811cdd45180b6682636
https://kernelnewbies.org/Linux_4.13
官方是没有,但是你挡不住已经拿到的开发者更新软件~

楼主:
这个是Linux 更新的信息,似乎比第一个贴的更可靠,4inch lcd才对嘛

ARM: dts: stm32: Add stm32h743i-disco board
Add basic support for stm32h743i-discovery board

This board offers :
  _ 2MBytes Flash
  _ 1 x micro USB OTG port
  _ 1 x STLink connector (micro USB)
  _ 1 x micro SD card slot
  _ 1 x RJ45 connector
  _ 1 x RCA connector
  _ 2 x Audio jack connectors (in and out)
  _ 2 x speaker connectors (left and right)
  _ 1 x joystick
  _ 1 x DCMI connector (Digital camera interface)
  _ 1 x 4 inch DSI LCD (Display Serial Interface)
  _ Arduino Uno Connectors
  _ 2 x PIO connectors (PMOD and PMOD+)
  _ 1 x wakeup button
  _ 1 x reset butt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Linux 更新的信息,似乎比第一个贴的更可靠,4inch lcd才对嘛

ARM: dts: stm32: Add stm32h743i-disco board
Add basic support for stm32h743i-discovery board

网友:
这个信息里面的
1 x 4 inch DSI LCD (Display Serial Interface)
应该有误,H743没有这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