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图标控件点击多次位图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7-11-29):
我在父窗口中建立了四个图标控件(使用位图是同一位图),每次点击其中一个图标时,子窗口显示对应图标代表的信息,当多次点击之后,图标控件的图片会消失是什么情况?

正常状态

正常状态

点击多次之后图标位图丢失

点击多次之后图标位图丢失

网友:
图标控件是什么,用的IMAGE吗。
可以先用按钮测试下,如果没问题的话,再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搞下,可以方便实现各种图标效果。

楼主:
按钮我试过了,很流畅,但是皮肤比较难弄,更改皮肤之后其他按钮的设置都会变,界面设计就有点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标控件是什么,用的IMAGE吗。
可以先用按钮测试下,如果没问题的话,再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搞下,可以方便实现各种图标效果。

图标用的p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钮我试过了,很流畅,但是皮肤比较难弄,更改皮肤之后其他按钮的设置都会变,界面设计就有点麻烦了

不是修改皮肤,是用自定义回调函数,可以实现各种效果的。
可以参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第47章节: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修改皮肤,是用自定义回调函数,可以实现各种效果的。
可以参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第47章节: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好的,我试试,但我还是想问图标控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图标控件占的内存太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试试,但我还是想问图标控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图标控件占的内存太大吗?

你现在用的是控件还是PNG图片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用的是控件还是PNG图片显示。

我是使用这个函数
ICONVIEW_AddBitmapItem(hItem, &bmboard, NULL);
显示的,图片格式是png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使用这个函数
ICONVIEW_AddBitmapItem(hItem, &bmboard, NULL);
显示的,图片格式是png格式

你现在是什么平台,F429还是F407,F103。
这个ICONVIEW控件极其消耗动态内存,使用F429并且配套的SDRAM做显存是没问题的,效果也比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什么平台,F429还是F407,F103。
这个ICONVIEW控件极其消耗动态内存,使用F429并且配套的SDRAM做显存是没问题的,效果也比较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F407

F407的话,建议用我前面说的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非常适合你的这个应用。

ICONVIEW控件非常耗动态内存,你点击下去后,这个界面需要有个统一刷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耗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07的话,建议用我前面说的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非常适合你的这个应用。

ICONVIEW控件非常耗动态内存,你点击下去后,这个界面需要有个统一刷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耗内存。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