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硬件测试时,发现从BMP085传感器读取的数据不对

楼主(2017-11-30):
       在用出厂程序进行板子硬件测试时,虽然硬件测试都显示OK,但发现一个问题,如下图所示,就是BMP085测出来的温度一直保持在228.3不变,而且大气压值也偏高了。
       后来使用“V6-112_BMP085气压强度传感器例程”来调试,看程序里面的UT = BMP085_Read2Bytes(0xF6);  读出来的是UT是0xFFFF;后面又测试了一下IIC flash,读写正常,说明IIC通信是没有问题的。
       想问一下,是不是我板子上的传感器坏了?

网友:
同问,我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我退货换了一块V6的开发板开机检测还是一样,温度,气压数据都不对,特别温度问题更大。求解决方案

网友:
第一次购买的V开发板,BMP085传感器测量温度显示;退货换了一块V6板子还是一样的问题

第一次购买的V6板子温度气压传感器测量问题

第一次购买的V6板子温度气压传感器测量问题

退货后换的新的一块V6板子,温度气压传感器测量还是同样的问题

退货后换的新的一块V6板子,温度气压传感器测量还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店铺老板有没有跟你说这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硬件上的原因?
    我在旺旺上问了没有回复。

网友:
这次是新做的一批板子,很有可能是085芯片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新版本,有待公司那边进一步检查了。

非常感谢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是新做的一批板子,很有可能是085芯片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新版本,有待公司那边进一步检查了。

非常感谢反馈

希望能尽早找到原因,解决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尽早找到原因,解决疑问。

已经联系公司那边了,初步是085芯片批次问题,你联系旺旺,让他们给你弄下可解决。现在应该可以联系上了。

网友:
那这个板子上的BMP085是不是需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板子上的BMP085是不是需要更换?

旺旺联系公司即可,现在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