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删除子窗口,内存不释放

楼主(2017-11-30):
单独显示一个窗口,切换正常,显示两个窗口即再创建一个子窗口并删除内存不释放。内存越来越小最后显示不正常。
创建窗口函数WM_CreateWindowAsChild,删除窗口函数WM_DeleteWindow

网友:
估计是你的程序一层一层嵌套了,方便的话,看下你的代码实现。

楼主:
代码比较多,我参考ATM例做的
1.void MainTask(void) 函数创建主页界面App_MainPage();
2.在主页界而中按键创建子窗口App_Device();
3.在子窗口中按键删除子窗口,并重新创建主页界面App_MainPage();

楼主:
应该是主页界面没删除又创建了(即是你说嵌套了),但仅删除子窗口,并WM_SetFocus主页界面就会出现HardFault现常。

楼主:
先WM_SetFocus主页界面,再删除子窗口,解决了HardFault和内存问题。谢谢,硬汉的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WM_SetFocus主页界面,再删除子窗口,解决了HardFault和内存问题。谢谢,硬汉的意见

好的,解决了就好,现在才顾上再次回复你的帖子,见谅

网友(2018-03-28):
引用 网友A:
好的,解决了就好,现在才顾上再次回复你的帖子,见谅

我也是这里出问题了,但是他怎么解决的我没看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WM_SetFocus主页界面,再删除子窗口,解决了HardFault和内存问题。谢谢,硬汉的意见

请问您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