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下dwm1000使用ds方式,增加标签后距离相差很大?

楼主(2017-11-30):
请教下,使用官网的ds方式,增加标签后距离相差很大?

刚开始时使用的一个基站对应一个标签,误差大概在 30cm左右,

目前使用一个基站对多高标签(目前测试的是2个标签),测得的距离貌似比实际距离多了10.5M左右,这个是怎么个情况啊 ?

标签程序如下:

/* Default communication configuration. We use here EVK1000's default mode (mode 3). */
static dwt_config_t config = {
    2,               /* Channel number. */
    DWT_PRF_64M,     /* Pulse repetition frequency. */
    DWT_PLEN_1024,   /* Preamble length. */
    DWT_PAC32,       /* Preamble acquisition chunk size. Used in RX only. */
    9,               /* TX preamble code. Used in TX only. */
    9,               /* RX preamble code. Used in RX only. */
    1,               /* Use non-standard SFD (Boolean) */
    DWT_BR_110K,     /* Data rate. */
    DWT_PHRMODE_STD, /* PHY header mode. */
    (1025 + 64 - 32) /* SFD timeout (preamble length + 1 + SFD length - PAC size). Used in RX only. */
};

/* Default antenna delay values for 64 MHz PRF. See NOTE 1 below. */
#define TX_ANT_DLY 16436
#define RX_ANT_DLY 16436

/* As "TX then wait for a response" example sends a blink message encoded as per the ISO/IEC 24730-62:2013 standard which includes a bit signalling
* that a response is listened for, this example will respond with a valid frame (that will be ignored anyway) following the same standard. The
* response is a 21-byte frame composed of the following fields:
*     - byte 0/1: frame control (0x8C41 to indicate a data frame using 16-bit source addressing and 64-bit destination addressing).
*     - byte 2: sequence number, incremented for each new frame.
*     - byte 3/4: application ID (0x609A for data frames in this standard).
*     - byte 5 -> 12: 64-bit destination address.
*     - byte 13/14: 16-bit source address, hard coded in this example to keep it simple.
*     - byte 15: function code (0x10 to indicate this is an activity control message).
*     - byte 16: activity code (0x00 to indicate activity is finished).
*     - byte 17/18: new tag blink rate.
*     - byte 19/20: frame check-sum, automatically set by DW1000.
*/
/// *作为“TX然后等待响应”示例发送按照ISO / IEC 24730-62:2013标准编码的闪烁消息,其包括位信令
//?*响应被监听,这个例子将按照相同的标准响应一个有效的帧(无论如何将被忽略)。该
//?*响应是由以下字段组成的21个字节的帧:
//?* - 字节0/1:帧控制(0x8C41表示使用16位源寻址和64位目标寻址的数据帧)。
//?* - 字节2:  ID号,
//?* - 字节3/4:应用程序ID(本标准中的数据帧为0x609A)。
//?* - 字节5 - > 12:64位目标地址。
//?* - 字节13/14:16位源地址,在本例中用硬编码保持简单。
//?* - 字节15:功能码(0x10表示这是一个活动控制信息)。
//?* - 字节16:活动代码(0x00表示活动已完成)。
//?* - 字节17/18:新的标签闪烁频率。
//?* - 字节19/20:帧校验和,由DW1000自动设置。 * /

/* Frames used in the ranging process. See NOTE 2 below. */
static uint8 tx_poll_msg[] = {0x41, 0x88, TAG_USER_ID, 0xCA, 0xDE, 'W', 'A', 'V', 'E', 0x21,  0, 0};   // 倒数第3byte位标签编号,也就是TAG_USER_ID
static uint8 rx_resp_msg[] = {0x41, 0x88, TAG_USER_ID, 0xCA, 0xDE, 'V', 'E', 'W', 'A', 0x10, 0x02,  0, 0, 0, 0};
static uint8 tx_final_msg[] = {0x41, 0x88, TAG_USER_ID, 0xCA, 0xDE, 'W', 'A', 'V', 'E', 0x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Length of the common part of the message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function code, see NOTE 2 below).
    消息的公共部分的长度(直到并包括功能代码,参见下面的注2)*/
#define ALL_MSG_COMMON_LEN 10

/* Index to access some of the fields in the frame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索引来访问过程中涉及的帧中的一些字段    */
#define ALL_MSG_SN_IDX 2
#define FINAL_MSG_POLL_TX_TS_IDX 10
#define FINAL_MSG_RESP_RX_TS_IDX 14
#define FINAL_MSG_FINAL_TX_TS_IDX 18
#define FINAL_MSG_TS_LEN 4

/* Frame sequence number, incremented after each transmission..帧序列号,在每次传输后递增 */
//static uint8 frame_seq_nb = 0;

/* Buffer to store received messages.
* Its size is adjusted to longest frame that this example code is supposed to handle.
缓冲区来存储收到的消息。 它的大小被调整到这个示例代码应该处理的最长帧    */
#define RX_BUF_LEN 20
static uint8 rx_buffer[RX_BUF_LEN];

/* Hold copy of status register state here for reference so that it can be examined at a debug breakpoint.
在此处保存状态寄存器状态的副本,以便在调试断点处进行检查*/
static uint32 status_reg = 0;

/* UWB microsecond (uus) to device time unit (dtu, around 15.65 ps) conversion factor.
* 1 uus = 512 / 499.2 祍 and 1 祍 = 499.2 * 128 dtu.
UWB微秒(uus)到器件时间单位(dtu,大约15.65 ps)转换因子 */
#define UUS_TO_DWT_TIME 65536

/* Delay between frames, in UWB microseconds. See NOTE 4 below. */
/* This is the delay from the end of the frame transmission to the enable of the receiver, as programmed for the DW1000's wait for response feature. */
#define POLL_TX_TO_RESP_RX_DLY_UUS 150

/* This is the delay from Frame RX timestamp to TX reply timestamp used for calculating/setting the DW1000's delayed TX function. This includes the
* frame length of approximately 2.66 ms with above configuration. */
#define RESP_RX_TO_FINAL_TX_DLY_UUS 3100

/* Receive response timeout. See NOTE 5 below. */
#define RESP_RX_TIMEOUT_UUS 2700

/* Time-stamps of frames transmission/reception, expressed in device time units.
* As they are 40-bit wide, we need to define a 64-bit int type to handle them. */
static uint64_t poll_tx_ts;
static uint64_t resp_rx_ts;
static uint64_t final_tx_ts;

/* Declaration of static functions. */
static uint64_t get_tx_timestamp_u64(void);
static uint64_t get_rx_timestamp_u64(void);
static void final_msg_set_ts(uint8_t *ts_field, uint64_t ts);

//uint32_t BeginTime, EndTime;

uint8_t Tag_Number_ID = TAG_USER_ID;   // tag 编号,每个 tag 都有自己的编号,固定不变
uint8_t Tag_Number_ID_bak = 0xff;    // 赋初值

void bsp_distanceInit(void)
{
    reset_DW1000();

  // 开始初始化 dw1000 模块
    spi_set_rate_low();
    // dw1000 初始化完成后,吧spi设置为高
    dwt_initialise(DWT_LOADUCODE);
    spi_set_rate_high();

    dwt_configure(&config);

    /* Apply default antenna delay value. See NOTE 1 below. */
    dwt_setrxantennadelay(RX_ANT_DLY);
    dwt_settxantennadelay(TX_ANT_DLY);

    /* Set expected response's delay and timeout. See NOTE 4 and 5 below.
     * As this example only handles one incoming frame with always the same
     delay and timeout, those values can be set here once for all. */
//    dwt_setrxaftertxdelay(POLL_TX_TO_RESP_RX_DLY_UUS);
//    dwt_setrxtimeout(RESP_RX_TIMEOUT_UUS);
}

void bsp_distanceCode(void)
{
        /* Write frame data to DW1000 and prepare transmission. See NOTE 7 below. */
//        tx_poll_msg[ALL_MSG_SN_IDX] = frame_seq_nb;
        dwt_writetxdata(sizeof(tx_poll_msg), tx_poll_msg, 0);
        dwt_writetxfctrl(sizeof(tx_poll_msg), 0);

                dwt_setrxaftertxdelay(POLL_TX_TO_RESP_RX_DLY_UUS);  //设定发送后打开接收的时间
                dwt_setrxtimeout(RESP_RX_TIMEOUT_UUS);                  //设定接收超时的时间

        /* Start transmission, indicating that a response is expected so that reception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after the frame is sent and the delay
         * set by dwt_setrxaftertxdelay() has elapsed. */
        dwt_starttx(DWT_START_TX_IMMEDIATE | DWT_RESPONSE_EXPECTED); //立即发送,并在一段时间后打开接收

        /* We assume that the transmission is achieved correctly, poll for reception of a frame or error/timeout. See NOTE 8 below. */
        while (!((status_reg = dwt_read32bitreg(SYS_STATUS_ID)) & (SYS_STATUS_RXFCG | SYS_STATUS_ALL_RX_ERR)))
        { }

        /* Increment frame sequence number after transmission of the poll message (modulo 256). */
//        frame_seq_nb++;

                if (status_reg & SYS_STATUS_RXFCG)
                {
                        uint32 frame_len;
            /* Clear good RX frame event and TX frame sent in the DW1000 status register. */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RXFCG | SYS_STATUS_TXFRS);

            /* A frame has been received, read it into the local buffer. */
            frame_len = dwt_read32bitreg(RX_FINFO_ID) & RX_FINFO_RXFLEN_MASK;
            if (frame_len <= RX_BUF_LEN)
            {
                dwt_readrxdata(rx_buffer, frame_len, 0);
            }

            /* Check that the frame is the expected response from the companion "DS TWR responder" example.
             * As the sequence number field of the frame is not relevant, it is cleared to simplify the validation of the frame. */
        //    rx_buffer[ALL_MSG_SN_IDX] = 0;
                //        Tag_Number_ID_bak = rx_buffer[ALL_MSG_SN_IDX];

                        if(rx_buffer[ALL_MSG_SN_IDX] == TAG_USER_ID)   // id 号等于本机id继续发送响应信息,否则退出重新从头开始发送poll 包
                        {
                            if (memcmp(rx_buffer, rx_resp_msg, ALL_MSG_COMMON_LEN) == 0)
                            {
                                    uint32 final_tx_time;

                                    /* Retrieve poll transmission and response reception timestamp. */
                                    poll_tx_ts = get_tx_timestamp_u64();
                                    resp_rx_ts = get_rx_timestamp_u64();

                                    /* Compute final message transmission time. See NOTE 9 below. */
                                    final_tx_time = (resp_rx_ts + (RESP_RX_TO_FINAL_TX_DLY_UUS * UUS_TO_DWT_TIME)) >> 8;
                                    dwt_setdelayedtrxtime(final_tx_time);

                                    /* Final TX timestamp is the transmission time we programmed plus the TX antenna delay. */
                                    final_tx_ts = (((uint64_t)(final_tx_time & 0xFFFFFFFE)) << 8) + TX_ANT_DLY;

                                    /* Write all timestamps in the final message. See NOTE 10 below. 在最后的留言写所有的时间戳。见下文注10 */
                                    final_msg_set_ts(&tx_final_msg[FINAL_MSG_POLL_TX_TS_IDX], poll_tx_ts);
                                    final_msg_set_ts(&tx_final_msg[FINAL_MSG_RESP_RX_TS_IDX], resp_rx_ts);
                                    final_msg_set_ts(&tx_final_msg[FINAL_MSG_FINAL_TX_TS_IDX], final_tx_ts);

                                    /* Write and send final message. See NOTE 7 below. */
                                    tx_final_msg[ALL_MSG_SN_IDX] = TAG_USER_ID;  //frame_seq_nb;
                                    dwt_writetxdata(sizeof(tx_final_msg), tx_final_msg, 0);
                                    dwt_writetxfctrl(sizeof(tx_final_msg), 0);
                                    dwt_starttx(DWT_START_TX_DELAYED);

                                    /* Poll DW1000 until TX frame sent event set. See NOTE 8 below. */
                                    while (!(dwt_read32bitreg(SYS_STATUS_ID) & SYS_STATUS_TXFRS))
                                    { };

                                    /* Clear TXFRS event. */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TXFRS);

                                    /* Increment frame sequence number after transmission of the final message (modulo 256). */
    //                frame_seq_nb++;

                            }
                        }
                        else{

            /* Clear RX error events in the DW1000 status register. */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ALL_RX_ERR);

                        }
                }

        else
        {
            /* Clear RX error events in the DW1000 status register. */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ALL_RX_ERR);
        }

}

// ==============================================================================================
// ==============================================================================================

基站程序:

/* Default communication configuration. We use here EVK1000's default mode (mode 3). */
static dwt_config_t config = {
    2,               /* Channel number. */
    DWT_PRF_64M,     /* Pulse repetition frequency. */
    DWT_PLEN_1024,   /* Preamble length. */
    DWT_PAC32,       /* Preamble acquisition chunk size. Used in RX only. */
    9,               /* TX preamble code. Used in TX only. */
    9,               /* RX preamble code. Used in RX only. */
    1,               /* Use non-standard SFD (Boolean) */
    DWT_BR_110K,     /* Data rate. */
    DWT_PHRMODE_STD, /* PHY header mode. */
    (1025 + 64 - 32) /* SFD timeout (preamble length + 1 + SFD length - PAC size). Used in RX only. */
};

/* Default antenna delay values for 64 MHz PRF. See NOTE 1 below. */
#define TX_ANT_DLY 16436
#define RX_ANT_DLY 16436

/* As "TX then wait for a response" example sends a blink message encoded as per the ISO/IEC 24730-62:2013 standard which includes a bit signalling
* that a response is listened for, this example will respond with a valid frame (that will be ignored anyway) following the same standard. The
* response is a 21-byte frame composed of the following fields:
*     - byte 0/1: frame control (0x8C41 to indicate a data frame using 16-bit source addressing and 64-bit destination addressing).
*     - byte 2: sequence number, incremented for each new frame.
*     - byte 3/4: application ID (0x609A for data frames in this standard).
*     - byte 5 -> 12: 64-bit destination address.
*     - byte 13/14: 16-bit source address, hard coded in this example to keep it simple.
*     - byte 15: function code (0x10 to indicate this is an activity control message).
*     - byte 16: activity code (0x00 to indicate activity is finished).
*     - byte 17/18: new tag blink rate.
*     - byte 19/20: frame check-sum, automatically set by DW1000.
*/
/// *作为“TX然后等待响应”示例发送按照ISO / IEC 24730-62:2013标准编码的闪烁消息,其包括位信令
//?*响应被监听,这个例子将按照相同的标准响应一个有效的帧(无论如何将被忽略)。该
//?*响应是由以下字段组成的21个字节的帧:
//?* - 字节0/1:帧控制(0x8C41表示使用16位源寻址和64位目标寻址的数据帧)。
//?* - 字节2:  ID号,
//?* - 字节3/4:应用程序ID(本标准中的数据帧为0x609A)。
//?* - 字节5 - > 12:64位目标地址。
//?* - 字节13/14:16位源地址,在本例中用硬编码保持简单。
//?* - 字节15:功能码(0x10表示这是一个活动控制信息)。
//?* - 字节16:活动代码(0x00表示活动已完成)。
//?* - 字节17/18:新的标签闪烁频率。
//?* - 字节19/20:帧校验和,由DW1000自动设置。 * /

/* Frames used in the ranging process. See NOTE 2 below. */
static uint8 rx_poll_msg[] = {0x41, 0x88, 0, 0xCA, 0xDE, 'W', 'A', 'V', 'E', 0x21, 0, 0};
static uint8 tx_resp_msg[] = {0x41, 0x88, 0, 0xCA, 0xDE, 'V', 'E', 'W', 'A', 0x10, 0x02, 0, 0, 0, 0};
static uint8 rx_final_msg[] = {0x41, 0x88, 0, 0xCA, 0xDE, 'W', 'A', 'V', 'E', 0x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Length of the common part of the message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function code, see NOTE 2 below).
    消息的公共部分的长度(直到并包括功能代码,参见下面的注2)*/
#define ALL_MSG_COMMON_LEN 10

/* Index to access some of the fields in the frame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索引来访问过程中涉及的帧中的一些字段    */
#define ALL_MSG_SN_IDX 2
#define FINAL_MSG_POLL_TX_TS_IDX 10
#define FINAL_MSG_RESP_RX_TS_IDX 14
#define FINAL_MSG_FINAL_TX_TS_IDX 18
#define FINAL_MSG_TS_LEN 4

/* Frame sequence number, incremented after each transmission..帧序列号,在每次传输后递增 */
static uint8 frame_seq_nb = 0;

/* Buffer to store received messages.
* Its size is adjusted to longest frame that this example code is supposed to handle.
缓冲区来存储收到的消息。 它的大小被调整到这个示例代码应该处理的最长帧    */
#define RX_BUF_LEN 24
static uint8 rx_buffer[RX_BUF_LEN];

/* Hold copy of status register state here for reference so that it can be examined at a debug breakpoint.
在此处保存状态寄存器状态的副本,以便在调试断点处进行检查*/
static uint32 status_reg = 0;

/* UWB microsecond (uus) to device time unit (dtu, around 15.65 ps) conversion factor.
* 1 uus = 512 / 499.2 祍 and 1 祍 = 499.2 * 128 dtu.
UWB微秒(uus)到器件时间单位(dtu,大约15.65 ps)转换因子 */
#define UUS_TO_DWT_TIME 65536

/* Delay between frames, in UWB microseconds. See NOTE 4 below.帧之间的延迟,以UWB微秒为单位 */
/* This is the delay from Frame RX timestamp to TX reply timestamp used for calculating/setting the DW1000's delayed TX function. This includes the
* frame length of approximately 2.46 ms with above configuration.
这是从帧RX时间戳到用于计算/设置DW1000的延迟TX功能的TX应答时间戳的延迟。 这包括以上配置的帧长约2.46毫秒*/
#define POLL_RX_TO_RESP_TX_DLY_UUS  2600  // 2600, 如果接收不正确,可以更改此设置

/* This is the delay from the end of the frame transmission to the enable of the receiver, as programmed for the DW1000's wait for response feature.
这是从帧传输结束到接收器启用的延迟,如为DW1000等待响应功能编程的那样*/
#define RESP_TX_TO_FINAL_RX_DLY_UUS 500

/* Receive final timeout. See NOTE 5 below.接收最后的超时 */
#define FINAL_RX_TIMEOUT_UUS 3300

/* Preamble timeout, in multiple of PAC size. See NOTE 6 below. 序言超时,以PAC大小的倍数*/
#define PRE_TIMEOUT 8

static uint64 poll_rx_ts;
static uint64 resp_tx_ts;
static uint64 final_rx_ts;

/* Speed of light in air, in metres per second. */
#define SPEED_OF_LIGHT 299702547

/* Hold copies of computed time of flight and distance here for reference so that it can be examined at a debug breakpoint.
保存计算出的飞行时间和距离的副本以供参考,以便在调试断点处进行检查*/
static double tof;
static double distance;

static uint64 get_tx_timestamp_u64(void);
static uint64 get_rx_timestamp_u64(void);
static void final_msg_get_ts(const uint8 *ts_field, uint32 *ts);

uint8_t Tag_Number_ID_bak = 0xff;    // 赋初值,id 号备份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RCC_GetClocksFreq(&_RCC_Clocks);

    SysTick_Configuration();
    LED_GPIO_Init();
    LCD_ConfigInit();

    LCD_Clear();
    Sleep(500);

    memset(dataseq, 0x0, sizeof(dataseq));
    memcpy(dataseq, (const uint8 *) "DECAWAVE   Start", 16);
    writetoLCD( 40, 1, dataseq);
    memcpy(dataseq, (const uint8 *) SOFTWARE_VER_STRING, 16);
    writetoLCD( 16, 1, dataseq);

    LED_WorkTest();

    peripherals_init ();

    reset_DW1000(); // Target specific drive of RSTn line into DW1000 low for a period.

    spi_set_rate_low();
    dwt_initialise(DWT_LOADUCODE);
    spi_set_rate_high();

    /* Configure GPIOs to show TX/RX activity. See NOTE 6 below. 配置GPIO以显示TX / RX活动*/
    dwt_setlnapamode(1, 1);

    /* Configure LEDs management. See NOTE 6 below.配置LED管理 */
    dwt_setleds(DWT_LEDS_ENABLE);

    dwt_configure(&config);

    /* Apply default antenna delay value. See NOTE 1 below. */
    dwt_setrxantennadelay(RX_ANT_DLY);
    dwt_settxantennadelay(TX_ANT_DLY);

    /* Set preamble timeout for expected frames. See NOTE 6 below.设置预期帧的前导码超时 */
//   dwt_setpreambledetecttimeout(PRE_TIMEOUT);  // 这句可以不使用

  while(1)
    {
        /* Clear reception timeout to start next ranging process. 清除接收超时,开始下一个测距过程*/
        dwt_setrxtimeout(0);
        /* Activate reception immediately. See NOTE 4 below.立即激活接收 */
        dwt_rxenable(DWT_START_RX_IMMEDIATE);

        /* Poll for reception of a frame or error/timeout. See NOTE 7 below. */
        while (!((status_reg = dwt_read32bitreg(SYS_STATUS_ID)) & (SYS_STATUS_RXFCG | SYS_STATUS_ALL_RX_ERR))) //不断查询寄存器直到接收成功
        { };

        if (status_reg & SYS_STATUS_RXFCG)  // 接收成功
        {
                        uint32 frame_len;
            /* Clear good RX frame event in the DW1000 status register. */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RXFCG);

            /* A frame has been received, read it into the local buffer.
                        已收到一个帧,将其复制到我们的本地缓冲区 */
            frame_len = dwt_read32bitreg(RX_FINFO_ID) & RX_FINFO_RXFL_MASK_1023;
            if (frame_len <= RX_BUFFER_LEN)
            {
                dwt_readrxdata(rx_buffer, frame_len, 0);  //读取第1次接收到的数据
            }

            /* Check that the frame is a poll sent by "DS TWR initiator" example.
             * As the sequence number field of the frame is not relevant, it is cleared to simplify the validation of the frame. */

                        Tag_Number_ID_bak = rx_buffer[ALL_MSG_SN_IDX];  //id 号备份
                        rx_buffer[ALL_MSG_SN_IDX] = 0;  // id 号清0,对比数据时,id 号不用对比
                        if (memcmp(rx_buffer, rx_poll_msg, ALL_MSG_COMMON_LEN) == 0)
                        {
                                uint32 resp_tx_time;
                                int ret;

                              /* Retrieve poll reception timestamp. 获得收到数据的时间T2 */
                poll_rx_ts = get_rx_timestamp_u64();

                /* Set send time for response. See NOTE 8 below.
                                 计算response发送时间 T3
                                */
                resp_tx_time = (poll_rx_ts + (POLL_RX_TO_RESP_TX_DLY_UUS * UUS_TO_DWT_TIME)) >> 8; //计算response发送时间T3
                dwt_setdelayedtrxtime(resp_tx_time);  //设定发送时间 T3

                /* Set expected delay and timeout for final message reception. See NOTE 4 and 5 below.
                                 为最终信息接收设置预期延迟和超时。*/
                dwt_setrxaftertxdelay(RESP_TX_TO_FINAL_RX_DLY_UUS);   // 设定发送后打开接收的时间
                dwt_setrxtimeout(FINAL_RX_TIMEOUT_UUS);               // 设定接收超时时间

                /* Write and send the response message. See NOTE 9 below.
                                 编写并发送响应消息*/
                tx_resp_msg[ALL_MSG_SN_IDX] = Tag_Number_ID_bak;   // id 号返回
                dwt_writetxdata(sizeof(tx_resp_msg), tx_resp_msg, 0);
                dwt_writetxfctrl(sizeof(tx_resp_msg), 0);
                    //      dwt_writetxfctrl_sws(sizeof(tx_resp_msg), 0, 1);
                ret = dwt_starttx(DWT_START_TX_DELAYED | DWT_RESPONSE_EXPECTED);  //设定延时发送response包,之后打开接收

                /* If dwt_starttx() returns an error, abandon this ranging exchange and proceed to the next one. See NOTE 11 below.
                   如果dwt_starttx()返回错误,则放弃这个测距交换并继续下一个*/
                if (ret == DWT_ERROR)
                {
                    continue;
                }

                /* We assume that the transmission is achieved correctly, now poll for reception of expected "final" frame or error/timeout.
                 * See NOTE 7 below.
                                 设备B(rx/基站) 收到 Final 包,记录时间 T6
                                */
                while (!((status_reg = dwt_read32bitreg(SYS_STATUS_ID)) & (SYS_STATUS_RXFCG | SYS_STATUS_ALL_RX_ERR)))//SYS_STATUS_ALL_RX_TO |
                { };

                /* Increment frame sequence number after transmission of the response message (modulo 256). */
                frame_seq_nb++;

                                if (status_reg & SYS_STATUS_RXFCG)
                                {
                    /* Clear good RX frame event and TX frame sent in the DW1000 status register. */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RXFCG | SYS_STATUS_TXFRS);

                    /* A frame has been received, read it into the local buffer. */
                    frame_len = dwt_read32bitreg(RX_FINFO_ID) & RX_FINFO_RXFLEN_MASK;
                    if (frame_len <= RX_BUF_LEN)
                    {
                        dwt_readrxdata(rx_buffer, frame_len, 0);  //读取第2次接收到的数据
                    }

                    /* Check that the frame is a final message sent by "DS TWR initiator" example.
                     * As the sequence number field of the frame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it can be zeroed to ease the validation of the frame. */
                    if(Tag_Number_ID_bak == rx_buffer[ALL_MSG_SN_IDX])  //对比接收到的id与第一次接收到的id号是否一致 ?
                                        {

                                            rx_buffer[ALL_MSG_SN_IDX] = 0;
                                            if (memcmp(rx_buffer, rx_final_msg, ALL_MSG_COMMON_LEN) == 0)
                                            {
                                                    uint32 poll_tx_ts, resp_rx_ts, final_tx_ts;
                                                    uint32 poll_rx_ts_32, resp_tx_ts_32, final_rx_ts_32;
                                                    double Ra, Rb, Da, Db;
                                                    int64 tof_dtu;

                                                    /* Retrieve response transmission and final reception timestamps. */
                                                    resp_tx_ts = get_tx_timestamp_u64();
                                                    final_rx_ts = get_rx_timestamp_u64();

                                                    /* Get timestamps embedded in the final message. 嵌入在最后消息的时间戳 */
                                                    final_msg_get_ts(&rx_buffer[FINAL_MSG_POLL_TX_TS_IDX], &poll_tx_ts);
                                                    final_msg_get_ts(&rx_buffer[FINAL_MSG_RESP_RX_TS_IDX], &resp_rx_ts);
                                                    final_msg_get_ts(&rx_buffer[FINAL_MSG_FINAL_TX_TS_IDX], &final_tx_ts);

                                                    /* Compute time of flight. 32-bit subtractions give correct answers even if clock has wrapped. See NOTE 10 below. */
                                                    poll_rx_ts_32 = (uint32)poll_rx_ts;
                                                    resp_tx_ts_32 = (uint32)resp_tx_ts;
                                                    final_rx_ts_32 = (uint32)final_rx_ts;
                                                    Ra = (double)(resp_rx_ts - poll_tx_ts);    // Ra = T4 - T1
                                                    Rb = (double)(final_rx_ts_32 - resp_tx_ts_32);  // Rb = T6 - T3
                                                    Da = (double)(final_tx_ts - resp_rx_ts);        // Da = T5 - T4
                                                    Db = (double)(resp_tx_ts_32 - poll_rx_ts_32);   // Db = T3 - T2
                                                    tof_dtu = (int64)(((Ra * Rb) - (Da * Db)) / (Ra + Rb + Da + Db));  //计算公式

                                                    tof = tof_dtu * DWT_TIME_UNITS;
                                                    distance = tof * SPEED_OF_LIGHT;   //得到的结果单位是 米
                //                                    distance = tof * SPEED_OF_LIGHT * 100;   //得到的结果单位是 cm

                                                    distance /= 2;

                                                    /* Display computed distance on LCD. */

                                                    LCD_SetCursor();
                                                    memset(dataseq, 0x0, 16);

                                                    writetoLCD( 40, 1, (const uint8 *)"     dec:   ");

                                                    sprintf((char *)dataseq, "NO.%02d   %3.3fm",
                                                                                                    Tag_Number_ID_bak,     //显示id号
                                                                                                    distance); // 距离数据转换为字符
                                                    writetoLCD( 16, 1, dataseq);

         //                     LCD_PutStr(10, 10, "DIST : ", WHITE, BLACK);
         //                     LCD_PutNum(10 + 8 * 7, 10, Type_D, 5, distance * 100, WHITE, BLACK);
         //                     LCD_PutStr(10 + 8 * 13, 10, "mm", WHITE, BLACK);
    //                        sprintf(dist_str, "DIST: %3.2f m", distance);
    //                        lcd_display_str(dist_str);
                                            }
                                    }
                                    else   // 如果第2次接收的id号与第一次的不一样,清除所以接收标志,重新开始接收
                                    {
                                        // Clear RX error events in the DW1000 status register.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ALL_RX_ERR);

                                        /* Reset RX to properly reinitialise LDE operation. */
                                                dwt_rxreset();
                                    }
                                }
                else
                                {
                                    // Clear RX error events in the DW1000 status register.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ALL_RX_ERR);

                                    /* Reset RX to properly reinitialise LDE operation. */
                                        dwt_rxreset();

                            }
                    }
        }
        else
        {
            /* Clear RX error events in the DW1000 status register. */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ALL_RX_ERR);

                    /* Reset RX to properly reinitialise LDE operation. */
                    dwt_rxreset();
        }

//                Sleep(1);
    }
}

网友:
帮顶下,希望有懂的人可以跟你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下,希望有懂的人可以跟你交流下。
这个芯片貌似是不带 falsh 的,需要外部增加,到时外部增加这个,那个,估计价格也少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貌似是不带 falsh 的,需要外部增加,到时外部增加这个,那个,估计价格也少不了多少钱

网友:
外置用华邦的,小容量的1-2块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