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keil软件使用

楼主(2017-12-01):
大家好,请问一下,在keil软件中如截图所示,.c文件带有一个感叹号无法打开,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打开吗?谢谢!

网友:
文件被删了吧

楼主:
没有删除,用C编程软件可以打开,但在keil中无法打开,提示有错误

网友:
如果提示文件找不到,就是文件移位了,不在原来的地方

网友:
删掉重新添加就行,估计文件已经不在工程里面了。或者路径太深,有中文名,导致无法识别了。

楼主:
谢谢硬汉哥这么晚的回答,我试了一下并不是这个原因,几个简单的类似led和按键没有这个标号,只是那几个核心的文件被那样标注了,我觉得是原作者不想让其他人看到而加的锁定保护吧。可以用C编辑器打开查看原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硬汉哥这么晚的回答,我试了一下并不是这个原因,几个简单的类似led和按键没有这个标号,只是那几个核心的文件被那样标注了,我觉得是原作者不想让其他人看到而加的锁定保护吧。可以用C编辑器打开查看原代码。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你工程的问题,可以考虑将工程放在桌面路径,工程文件夹不要有中文,测试下看看,另外就是这个文件可以删除后重新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