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5中文件感叹号,横杠,灰色,叉号等表示的含义(2020-05-06)

楼主(2017-12-02):
我自己很少用MDK5,一直用的MDK4.74,平时主要用MDK5来测试功能,这里将客户经常问的文件错误做个汇总。
1.  横杠表示隔离,可以通过右击文件设置。

2.  感叹号是这个文件已经被删除了,也就是不在工程里面了。

3.  MDK自带的文件组隔离后是灰色

4. 红色的小叉号是表示当前的RTE库文件与MDK版本不符,可以通过右击升级来解决。暂时还不清楚是否还有其它情况也是这个小红叉。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uv4/uv4_ca_filegrp_att.htm

网友A(2018-06-04):
option for file->C/C++->勾选optimization for time  也会产生一个小雪花.

网友B:
option for file->C/C++ 里面 修改任何东西 都会产生小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 for file->C/C++->勾选optimization for time  也会产生一个小雪花.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 for file->C/C++ 里面 修改任何东西 都会产生小雪花

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C(2018-12-11):
想问一下那个隔离的横杠怎么去除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那个隔离的横杠怎么去除呐

右击此文件设置。

网友D(2019-03-09):
版主,请问文件隔离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请问文件隔离是什么意思?谢谢!

不参加工程工程编译。

网友E:
这个版本可以添加子文件夹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参加工程工程编译。

是这样啊,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版本可以添加子文件夹了吗

还不能。

网友(2019-07-01):
小钥匙是只读的意思。来自 QQ群里 black-horse

网友(2020-05-06):
谢谢分享,以前不知道干啥的,不影响编译也没管他,终于知道干什么的。

网友D(2022-06-28):
请问上面3个文件上的问号代表什么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上面3个文件上的问号代表什么呢?谢谢!

表示可以升级,右击这个文件可以update。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示可以升级,右击这个文件可以update。

谢谢大佬。ZS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