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SLIDER滑块控件皮肤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7-12-04):
如题,设置SLIDER控件的背景皮肤色和聚焦框颜色之后,显示成了图中的样子。

网友:
方便的话,贴一个稍完整点的代码,我在模拟器上给你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贴一个稍完整点的代码,我在模拟器上给你跑下。

                /* 初始化滑块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LIDER_PWM);
                /* 设置滑块控件上面显示 10 个刻度标签 */
                SLIDER_SetNumTicks(hItem, 10);
                /* 设置滑块的范围,最小值 0,最大值 10 */
                SLIDER_SetRange(hItem, 1500, 3600);
                SLIDER_SetValue(hItem,Read_Pwm);
                SLIDER_SetBkColor(hItem,GUI_LIGHTBLUE);
                SLIDER_SetFocusColor(hItem,GUI_LIGHTBLUE);

网友:
引用 网友B:
                /* 初始化滑块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LI ..

仅给的这些函数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给的这些函数没问题。

我只有在这里进行控件皮肤设置,其他地方都没有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在这里进行控件皮肤设置,其他地方都没有更改。

我以为是你的改的皮肤色呢。
下面两个函数:
SLIDER_SetBkColor(hItem,GUI_LIGHTBLUE);
SLIDER_SetFocusColor(hItem,GUI_LIGHTBLUE);
是建立在你没有使能皮肤色的情况下,设置才有效果的,详情可看这个帖子,跟button是一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你的改的皮肤色呢。
下面两个函数:
SLIDER_SetBkColor(hItem,GUI_LIGHTBLUE);
SLIDER_SetFocusColor(hItem,GUI_LIGHTBLUE);
.......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了,谢谢,之前我还一直纳闷按钮那些设置皮肤色怎么不行,原来一开始我已经启用了默认皮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