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串口打印奇葩问题

楼主(2017-12-04):
大家有遇到过串口打印的时候,有出现把程序代码也打印出来的情况吗,这是什么原因?(其中串口参数:波特率9600,8数据位,无校验位,1停止位,按十六进制接收)。
无图无真相:

无图无真相

无图无真相

网友:
printf使用微库,然后函数fputc重定向,测试是否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ntf使用微库,然后函数fputc重定向,测试是否还有问题。

嗯嗯,谢谢回复,我试试,不过这个没有使用printf函数,是直接把数据放到串口缓冲区当中进行发送,并且我是按16进制接收显示,按道理不应当收到字符,感觉挺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谢谢回复,我试试,不过这个没有使用printf函数,是直接把数据放到串口缓冲区当中进行发送,并且我是按16进制接收显示,按道理不应当收到字符,感觉挺奇葩。

如果是缓冲区的话,是不是缓冲区溢出了。
这个可以将你的串口发送改成简单的查询式发送来查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缓冲区的话,是不是缓冲区溢出了。
这个可以将你的串口发送改成简单的查询式发送来查看问题。
嗯嗯,我也怀疑这个问题,不过问题不好重现,我先测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