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本文件读取

楼主(2017-12-04):
硬汉你好,如果有一个100MB左右的文本文件,我存在flash中,每行数据需要在几个毫秒之内被读取并解析(每行数据约30个字节左右),请问我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呢?

网友:
最好每行数据固定位置,然后f_lseek可以直接定位到指定位置,然后f_read读取。

楼主:
我在带RTOS和FS的情况下需要快速读取,能做到多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带RTOS和FS的情况下需要快速读取,能做到多快?

文件系统的读取一般也就2-5MB/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系统的读取一般也就2-5MB/S。

ok,我试试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