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汉字乱码显示问题

楼主(2017-12-05):
各位大虾,我用emwin做了个中文显示界面,在ucos系统下运行,单独用任务程序直接调用界面时,XBF汉字可以显示,但是将这个界面加入桌面图标,点击图标进入界面时汉字就显示乱码,文件格式我都转成UTF-8了,还有什么地方是是我没有注意的吗?

楼主:
附图:

程序调用字体

程序调用字体

系统加载字体及UTF-8编码格式调用

系统加载字体及UTF-8编码格式调用

楼主:
单独使用该界面

单独使用该界面

在桌面系统下使用该界面

在桌面系统下使用该界面
,这两张图分别是在单独使用时显示汉字的界面和在桌面图标调用后中变成了汉字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图:

网友:
先加大下这个GUI任务的栈空间测试下。不行的话再换种测试方法,桌面窗口上面创建一个按钮,点击按钮后创建这个对话框。另外就是将你的这些代码都放在一个文件里面测试。

楼主:
@eric2013  ,找到问题了,是由于其他demo中重新调用了GUI_Init后没有重新加载字库,重新再加载字库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