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我的emwin的edit显示不正常,鼠标划过才变成白色,内容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7-12-05):
来个大神帮看看吧,我发现不管是edit还是什么,只要是可以显示文本的都是黑色的,比如还有上下可以调数值的,也是黑色。。。。。
但是button按钮,滑块这种就是正常的。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FramewinDL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EDIT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EDIT_1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EDIT_2 (GUI_ID_USER + 0x06)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7)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8)
#define ID_CHECKBOX_0 (GUI_ID_USER + 0x09)
#define ID_TEXT_0 (GUI_ID_USER + 0x0A)
#define ID_SLIDER_0 (GUI_ID_USER + 0x0B)
#define ID_SPINBOX_0 (GUI_ID_USER + 0x0C)
#define ID_MULTIEDIT_0 (GUI_ID_USER + 0x0D)
#define ID_PROGBAR_0 (GUI_ID_USER + 0x0E)
#define ID_BUTTON_2 (GUI_ID_USER + 0x10)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854, 480, 0, 0x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0, 719, 17, 80, 20, 0, 0x64,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1, 717, 48, 80, 20, 0, 0x64,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2, 720, 79, 80, 2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694, 160,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 701, 200, 80, 20,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Checkbox", ID_CHECKBOX_0, 711, 248, 80, 2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0, 594, 30, 80, 20, 0, 0x0, 0 },
  { SLIDER_CreateIndirect, "Slider", ID_SLIDER_0, 697, 305, 80, 20, 0, 0x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Spinbox", ID_SPINBOX_0, 692, 364, 80, 20, 0, 0x0, 0 },
  { MULTIEDIT_CreateIndirect, "Multiedit", ID_MULTIEDIT_0, 607, 347, 55, 35, 0, 0x0, 0 },
  { PROGBAR_CreateIndirect, "Progbar", ID_PROGBAR_0, 745, 405, 80,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2, 749, 433, 80, 2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EDIT_SetText(hItem, "123");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1);
    EDIT_SetText(hItem, "123");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2);
    EDIT_SetText(hItem, "123");
    //
    // Initialization of 'Checkbox'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HECKBOX_0);
    CHECKBOX_SetText(hItem, "Check");
    //
    // Initialization of 'Multi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MULTIEDIT_0);
    MULTIEDIT_SetText(hItem, "Multiedit");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EDIT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CHECKBOX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SLIDER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Slider'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SPINBOX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Spin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MULTIEDIT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Multi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Framewin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while(1) {
    CreateFramewin();
        GUI_Delay(10);
        GUI_Exec();
  }
}

网友:
先将函数CreateFramewin();放在while循环外面调用,这个函数仅需要调用一次即可。
另外就是GUI_Delay,GUI_Exec或者WM_Exec调用一个就可以了,一般我们都调用GUI_Delay,因为此函数除了延迟的作用,内部也调用GUI_Ex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