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最近解决了二代示波器的低速波形显示,给大家看看够不够“浪”

楼主(2017-12-06):
下面是采集的1Hz波形,是从左往右移动的。

网友:
前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GUI_MEMDEV_FadeInWindow的窗口透明度是一帧一帧均匀变化的, 但是我想实现的效果是一个窗口从上到下,梯度变化,能不能给我点思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GUI_MEMDEV_FadeInWindow的窗口透明度是一帧一帧均匀变化的, 但是我想实现的效果是一个窗口从上到下,梯度变化,能不能给我点思路,谢谢了

看看这个帖子能不能帮到你: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551

网友:
好的 我先看一下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