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系统参数能存储到文件系统里面吗

楼主(2017-12-07):
各位好,
现在文件系统已经能够正常运行,创建目录和文件已经正常,
请教一下,能把系统相关参数存储到文件系统里面吗?比如创建一个 paorm.dat文件,吧系统需要保存的参数存储进去,每次上电先初始化文件系统,初始化之后在去读取。
不确定这种方式是否可行

楼主:
所谓系统参数,就是需要掉电保存的,比如设备IP地址,设备ID编号一类的,

网友:
不安全,还是存到EEPROM里面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安全,还是存到EEPROM里面保险。

spi flash 能保留一段空闲的扇区用于参数存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i flash 能保留一段空闲的扇区用于参数存储吗

可以的。关键参数使用EEPROM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关键参数使用EEPROM更靠谱。

好的,我现在是分配文件系统的时候保留1MB的扇区,读写数据的时候通过偏移量的去读写 比如25Q128 是4096个扇区,每个扇区4KB ,(只给文件系统分配3840个扇区),最后256个扇区用于参数保存,读写的时候使用的是偏移量方式  SPI_READ(1MB+OFFSET, BUFFER)  SPI_WRITE(1MB+OFFSET, 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