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如何设置multiedit中滚动条的宽度?

楼主(2017-12-07):
multiedit自动生成的滚动条太小了,不好触摸,请教如何设置multiedit中滚动条的宽度?

网友:
简单些,可以在GUI_Init函数后就调用SCROLLBAR_SetDefaultWidth()设置全局默认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些,可以在GUI_Init函数后就调用SCROLLBAR_SetDefaultWidth()设置全局默认宽度。

好用,非常感谢!
像这种自动附加的小工具,有没有办法读到句柄对它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用,非常感谢!
像这种自动附加的小工具,有没有办法读到句柄对它操作呢?

可以。
你可以自己给MULTIEDIT控件添加SCROLLBAR,在SCROLLBAR的API函数列表里面有一个专门的附加函数,用于往其他控件上面附加用的。另外就是调用MULTIEDIT的函数MULTIEDIT_SetAutoScrollV()禁止自动添加垂直滚动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你可以自己给MULTIEDIT控件添加SCROLLBAR,在SCROLLBAR的API函数列表里面有一个专门的附加函数,用于往其他控件上面附加用的。另外就是调用MULTIEDIT的函数MULTIEDIT_SetAutoScrollV()禁止自动添加垂直滚动条。

再请教个问题,发现调用MULTIEDIT_SetBufferSize 函数设置缓冲区大小后,再调用
MULTIEDIT_SetPrompt(hMulti, "C:\\\\>123456789long:");
MULTIEDIT_AddKey(hMulti, GUI_KEY_ENTER);
MULTIEDIT_AddText(hMulti, "new1234567890");
就不是想要的结果了,不加设置缓冲区文本是在提示符下一行,加了后现在变成
先空一行,下一行为C:\\>123456789longnew1234567890:
正常应该为:
C:\\>123456789long:
new1234567890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个问题,发现调用MULTIEDIT_SetBufferSize 函数设置缓冲区大小后,再调用
MULTIEDIT_SetPrompt(hMulti, "C:\\\\>123456789long:");
MULTIEDIT_AddKey(hMulti, GUI_KEY_ENTER);
MULTIEDIT_AddText(hMulti, "new1234567890");
.......

MULTIEDIT_AddKey(hMulti, GUI_KEY_ENTER);
MULTIEDIT_AddText(hMulti, "new1234567890");
可以用
MULTIEDIT_AddText(hMulti, "\\nnew1234567890");实现,你试试。支持换行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