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流保护和过压保护?

楼主(2017-12-07):
如上图所示,经一段时间的试验,激光灯变暗。初步判断原因是没有过压保护导致按钮按下瞬间激光灯被过高电压击穿。
我的问题是:
1,如何设计一个最简单的保护电路?简单的意思具体说就是添加的原件体积小,成本低,便于添加。
2,如何选择器件参数?

目前我搜到的方案有在开关两端并联RC电路,或者用稳压管,但是具体器件型号,参数选择,如何计算我都不清楚。
请有经验的前辈指教。

另外:VDD_NRF是3.3v。激光灯正常工作电压是2V以下。
菩萨畏因,凡夫畏果;

网友:
你的VDD_NRF不是稳压芯片提供的么,稳压芯片输出应该不会有这种瞬间高压输出的,你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DD_NRF不是稳压芯片提供的么,稳压芯片输出应该不会有这种瞬间高压输出的,你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

我用示波器看了,如大侠所料,确实很稳定,没有瞬间高压。3.3V来自SPX3819。
根据阅读手册,该激光灯限流30MA。怕静电。
但是我通过减小R63使他达到39mA。它就是不坏!!。可能每个激光灯之间都有性能差异。
菩萨畏因,凡夫畏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示波器看了,如大侠所料,确实很稳定,没有瞬间高压。3.3V来自SPX3819。
根据阅读手册,该激光灯限流30MA。怕静电。
但是我通过减小R63使他达到39mA。它就是不坏!!。可能每个激光灯之间都有性能差异。

网友:
给的数值应该是保守的典型值,不过还是范围保险。

楼主:
大侠,我有几个问题请你解惑,或者指一个方向也行,原谅我电路基础太差。
首先激光头损坏的原因还是没有最终确定,但是通过实验和咨询原厂,我推测损坏原因是激光头长时间超负荷发光。(激光头最轻松的状态是电压2V~2.1V,电流15mA。20mA的时候发光状态最好,超过30mA有损坏风险,经我测试使用一楼的粗暴接法的激光头普遍工作在2.15V,24mA左右。)

问题一,我这样改行不行?
我的电路图:
参考网上的电路图:

首先我为了节省空间,用了一个pmos , 也没用电容。其实我不太明白那个电容的作用。
然后就是相关阻容的参数都是我试验的,我也很想一番公式推导,算出各种参数,可是上学的时候没好好学,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计算了。
菩萨畏因,凡夫畏果;

楼主:
第二个问题是我试过在按钮两端并联RC电路(100 欧姆,0.01uf ,;两个方向都试过),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用啊,波形上也没看出按钮按下瞬间有什么缓冲作用。
菩萨畏因,凡夫畏果;

楼主:
有相关的书籍推荐吗?就是那种能让我精于计算各种电路元件参数的书。
菩萨畏因,凡夫畏果;

楼主:
@ eric2013。一时激动忘了回复楼层。请看一下4,5,6楼
菩萨畏因,凡夫畏果;

楼主:
一时激动忘了回复楼层。请看一下4,5,6楼
菩萨畏因,凡夫畏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DD_NRF不是稳压芯片提供的么,稳压芯片输出应该不会有这种瞬间高压输出的,你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

大侠,我也不知道怎么@你,请看一下4,5,6楼。
菩萨畏因,凡夫畏果;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是我试过在按钮两端并联RC电路(100 欧姆,0.01uf ,;两个方向都试过),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用啊,波形上也没看出按钮按下瞬间有什么缓冲作用。

网友:
你用的这个激光头是否方便使用专用的驱动芯片,可以使用专用的驱动芯片,相关的保护都做好了,推荐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