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外部sdram 播放视频貌似容易卡死?

楼主(2017-12-08):
请教下,使用外部sdram 播放视频貌似容易卡死?

如果使用内部的 ram 不会出现卡死现象,没有使用 emWin ,

出现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
播放视频需要解码运算的地方务必使用内部SRAM,其它显存,刷屏缓存等,使用SDRAM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播放视频需要解码运算的地方务必使用内部SRAM,其它显存,刷屏缓存等,使用SDRAM即可。

看来解码数据时,只能放到内部的 ram 作为缓存了啊,

出现这种情况,是外部的 sdram 不好还是字节对齐 或者还是其他 的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