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RL_FlashFS文件系统,fdelete删除文件无法释放

楼主(2017-12-08):
sd卡存储大量文件,使用ffind将文件找出后删除,试验发现,删着删着就卡在RL_FlashFS中无法跳出了,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

网友:
测试前低格一下你的SD卡,然后测试看看,排除SD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前低格一下你的SD卡,然后测试看看,排除SD本身的问题。

已经试了两块卡了 都有这个问题 。金士顿8gb。还有就是把sd卡缓存(file system cache)搞大点,撑的时间就长点。汇编看程序一直在运行file_get_cache,有没有内存需要管理啊?对应的函数接口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试了两块卡了 都有这个问题 。金士顿8gb。还有就是把sd卡缓存(file system cache)搞大点,撑的时间就长点。汇编看程序一直在运行file_get_cache,有没有内存需要管理啊?对应的函数接口是什么呢?
有,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就是这个

网友:
这个数值搞大点撑的时间就长点。。。

楼主(2018-01-26):
结贴-----------写完一定要用ferror对流进行检查,确保写的时候就是正确的,否则删除就会陷入内核代码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