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RADIO控件文本显示

楼主(2017-12-08):
关于RADIO控件文本显示的问题,为什么我的文本显示第一行字体会显示不全,已经确定控件大小足够用于显示完全。

RADIO文本显示

RADIO文本显示

网友:
换其它的字体看看,换默认支持的ASCII看看,等。
radio控件本身问题就比较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其它的字体看看,换默认支持的ASCII看看,等。
radio控件本身问题就比较多些。

自带的字体显示不了汉字诶

网友:
测试ASCII是想让你看下是否也有这种问题。
帮你测试了emWin5.32  5.36和5.40,显示汉字都是这个样子的。可以考虑使用控件的自定义回调函数来实现,也就是自己定义显示效果,这样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ASCII是想让你看下是否也有这种问题。
帮你测试了emWin5.32  5.36和5.40,显示汉字都是这个样子的。可以考虑使用控件的自定义回调函数来实现,也就是自己定义显示效果,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
好的,我用了框架FRAME皮肤自定义回调函数,发现刷新速度会慢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用了框架FRAME皮肤自定义回调函数,发现刷新速度会慢怎么办

默认皮肤刷新速度怎么样。如果默认的不慢,估计是新作的自定义回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皮肤刷新速度怎么样。如果默认的不慢,估计是新作的自定义回调有问题。

我就使用了下面的回调函数,只是更改框架皮肤而已
*********************************************************************************************************
*    函 数 名:_DrawSkinFlex_FRAME
*    功能说明:框架皮肤回调函数
*    形    参:pDrawItemInfo 回调参数
*    返 回 值:无
*********************************************************************************************************
*/
static int _DrawSkinFlex_FRAME(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GUI_SetColor(GUI_LIGHTBLUE);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break;

        case WIDGET_ITEM_DRAW_FRAME:
          GUI_AA_FillRoundedRect(pDrawItemInfo->x0, pDrawItemInfo->y0, pDrawItemInfo->x1-1,
                    pDrawItemInfo->y1-1, 0);
            break;

        default:
            return FRAMEWIN_DrawSkinFlex(pDrawItemInfo);
    }
    return 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使用了下面的回调函数,只是更改框架皮肤而已
*********************************************************************************************************
*    函 数 名:_DrawSkinFlex_FRAME

网友:
不用函数GUI_AA_FillRoundedRect,用GUI_FillRoundedRec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函数GUI_AA_FillRoundedRect,用GUI_FillRoundedRect试试

OK,我试一下,还有个问题,我用LISTBOX控件时,要给控件增加字符,就定义了一个字符数组,还定义了一个指向常量字符的指针,结果,直接挂了,难道这样强制转换不行吗?
    char string[6]={"MODEL"};
    const char *stringptr;

                  hListBox = 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Template1);
                LISTBOX_SetBkColor(hListBox,0,0xffffff);
            LISTBOX_SetFont(hListBox, &XBF_Font20);
            LISTBOX_SetItemSpacing(hListBox, 5);
            LISTBOX_SetAutoScrollH(hListBox,1);
            LISTBOX_SetAutoScrollV(hListBox,1);

            string[5] = '0'+ 1;
            stringptr = string;
            LISTBOX_AddString(hListBox,stringpt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函数GUI_AA_FillRoundedRect,用GUI_FillRoundedRect试试

诶,我改成GUI_FillRoundedRect之后就不会看到刷新的过程了,为什么呢?GUI_AA_FillRoundedRect会如此影响刷新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诶,我改成GUI_FillRoundedRect之后就不会看到刷新的过程了,为什么呢?GUI_AA_FillRoundedRect会如此影响刷新速度

估计是吧,你开FPU了没有,记得开。
另外,如果用了F429会好很多,可以将背景提前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函数显示就行,速度比较快。因为F429外接SDRAM后可以有很大的emWin动态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