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求指教,Rl-TCP教程第19章,accept问题。

楼主(2017-12-08):
按照论主写的 RL-tcpnet教程,前18章,很顺利的完成。
学到第19章时,BSD socket,程序到了accept这里,运行不下去了,阻塞了。原因不明,求指教。

程序状态 :FreeROTS版。
网络状态:程序刚下载后,能ping 通。

但是当我用网络助手,创建客户端,向192.168.1.100 端口1001,请求连接后。程序运行,卡在FreeRTOS库文件里面,queue里的一个地方。

网络助手向服务器端(板子)发送数据,程序依然卡在这个地方。
求大牛指教?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但是我用的是固定ip,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用的是固定ip,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的

固定IP没有关系。完全移植第19章的例子测试,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IP没有关系。完全移植第19章的例子测试,是否有问题。
只完全移植了app_tcpnet_lib.c中代码。
运行  sock = socket (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返回值:socket句柄*/
sock 值是1,说明socket创建成功了。
运行到accept这句,就卡死在上面 queue里面。
如果,屏蔽accept,程序可以运行。
不知道为什么accept会调用到xQueueGenericReceive 这个函数。是我FreeRTOS 里面要配置什么吗?
大神帮我分析下,大约是什么地方的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完全移植了app_tcpnet_lib.c中代码。
运行  sock = socket (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返回值:socket句柄*/
sock 值是1,说明socket创建成功了。
运行到accept这句,就卡死在上面 queue里面。

网友:
可以对比我们的FreeRTOSConfig.h文件,看看有什么没使能的不。

另外有测试其它的例子不,可以测试个简单的,前面章节的TCP例子,可以测试个裸机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对比我们的FreeRTOSConfig.h文件,看看有什么没使能的不。

另外有测试其它的例子不,可以测试个简单的,前面章节的TCP例子,可以测试个裸机的看看。
问题找到了,有一个任务,任务栈给小了。
就会卡在queue里。
任务栈 “小” 的不同程度,对卡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在tasks里,有的在list里。有的会进hard fault。

网友:
回帖奖励 +5 个金币

引用 网友A:
问题找到了,有一个任务,任务栈给小了。
就会卡在queue里。
任务栈 “小” 的不同程度,对卡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在tasks里,有的在list里。有的会进hard fault。

网友:
开大些保险,我们的可以打印任务栈执行情况,一般你开个1KB左右就行。如果局部变量较大,再开启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