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tm32f7xx 的lcd与sai的时钟源是否相同 ?

楼主(2017-12-09):
请教下,stm32f7xx 的lcd与sai的时钟源是否相同 ?

sai 时钟配置如下:

u8 SAIA_SampleRate_Set(u32 samplerate)
{
  u8 i=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RCCSAI1_Sture;

  for(i=0;i<(sizeof(SAI_PscTab)/10);i++)//看看改采样率是否可以支持
  {
    if((samplerate/10) == SAI_PscTab[0])
      break;
  }
  if(i == (sizeof(SAI_PscTab)/10))
    return 1;//搜遍了也找不到

    /* Configure PLLSAI prescalers */
    /* PLLI2S_VCO: VCO_429M
    SAI_CLK(first level) = PLLI2S_VCO/PLLSAIQ = 429/2 = 214.5 Mhz
    SAI_CLK_x = SAI_CLK(first level)/PLLI2SDivQ = 214.5/19 = 11.289 Mhz */

  RCCSAI1_Sture.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SAI1;        //外设时钟源选择
  RCCSAI1_Sture.Sai1ClockSelection   = RCC_SAI1CLKSOURCE_PLLSAI;
  RCCSAI1_Sture.PLLSAI.PLLSAIN       = (u32)SAI_PscTab[1];    //设置PLLSAIN
  RCCSAI1_Sture.PLLSAI.PLLSAIQ       = (u32)SAI_PscTab[2];    //设置PLLSAIQ
  RCCSAI1_Sture.PLLSAIDivQ           = SAI_PscTab[3];         //设置PLLSAIDivQ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RCCSAI1_Sture);                  //设置时钟

  __HAL_SAI_DISABLE(&SAI1A_PlayHandler);                          //关闭SAI
  SAI1A_PlayHandler.Init.AudioFrequency=samplerate;               //设置播放频率
  HAL_SAI_Init(&SAI1A_PlayHandler);                               //初始化SAI
  SAIA_DMA_Enable();                                          //开启SAI的DMA功能
  __HAL_SAI_ENABLE(&SAI1A_PlayHandler);                           //开启SAI
  return 0;
}

lcd 时钟配置如下:

static u8 LTDC_UserClkSet(u32 pllsain,
                           u32 pllsair,
                           u32 pllsaidivr )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ure;

    //LTDC输出像素时钟,需要根据自己所使用的LCD数据手册来配置!
  PeriphClkIniture.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LTDC;    //LTDC时钟
    PeriphClkIniture.PLLSAI.PLLSAIN       = pllsain;
    PeriphClkIniture.PLLSAI.PLLSAIR       = pllsair;
    PeriphClkIniture.PLLSAIDivR           = pllsaidivr;
    if(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amperiphClkIniture)==HAL_OK) //配置像素时钟,这里配置为时钟为18.75MHZ
  {
    return 0;   //成功
  }
  else
    return 1;  //失败
}

上述的两个时钟源都使用到

PLLSAI.PLLSAIN
PLLSAI.PLLSAIQ
PLLSAIDivQ

,他们在同时使用时是否会发生冲突啊 ?????

现在的问题是,播放 有些音频文件时,屏幕会有干扰,有些音频文件又没有,跟这个时钟源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

网友:
可以分开的,以我们的F429为了,我们是用的I2S时钟用于SAI,而SAI的时钟用于LCD。

ps:多发的一个帖子帮你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开的,以我们的F429为了,我们是用的I2S时钟用于SAI,而SAI的时钟用于LCD。

ps:多发的一个帖子帮你删除了。

多谢多谢啊, 有空我也改成 i2s 试试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