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imxrt1050的lwip的lwip_tcpecho,lwip_httpsrv例程仅能在ram下运行

楼主(2017-12-09):
如标题所说,lwip_tcpecho,lwip_httpsrv例程仅能在ram下运行。默认配置为

当把配置修改到sdram中运行就会出问题。
配置如下:

具体原因和解决方案暂未查明。在车市tcpecho例程时追查到这个位置
,这个复制导致进入hardfault。
但在ram中运行就没有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

网友:
你看看代码的mpu配置, 我在类似的地方掉过坑。

如果这块memory的memory type是device的话, 就不能非对齐访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代码的mpu配置, 我在类似的地方掉过坑。

如果这块memory的memory type是device的话, 就不能非对齐访问了。

但是选在ram中运行就没问题,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选在ram中运行就没问题,完全正常

ram的memory type默认就是normal了。 外扩的存储器的memory type是什么我不大清楚。应该是芯片自动决定的。

如果不是normal的话,有可能不支持非对齐访问/没有执行权限等等问题。你可以参考这个 的配置一下,以便排除mpu的问题。

起码这个我试过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另外如果用iar, hardfault是可以看到原因的,你可以用iar试试。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使用sdram需要多配置一个预编译指令,对比一下官方例程上的两个目标就可以知道了。第二是因为原本的工程有问题,一直出错

网友C(2018-01-09):
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啊

使用官方的lwip例程作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