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数组定义到程序区指定位置对主程序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7-12-10):
如题,假如主程序有150K的大小,地址从0x08020000开始,那么我把一个const变量用__attribute__声明到0x08020000开始100K地址处会不会对主程序产生影响呢?
目前试了了程序还可以运行,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某部分功能。
如果声明到主程序以外的其它扇区生成的BIN文件中是否包含这个数组呢?

楼主:
也就是编译器编译的时候会不会避开const数组这块区域,然后生成的BIN文件还包含const数组这块区域。

网友:
__attribute__声明的,放心使用,编译器会自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