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CMSIS_OS和FreeRTOS

楼主(2017-12-10):
大家是使用CMSIS_OS封装后的FreeRTOS,还是直接使用FreeRTOS?
STM32CubeMx挺方便的,不过FreeRTOS是经过封装的

网友: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建议都掌握了。

网友:
我用得cubemx所以一直用的都是cmsis_os封装的rtos的接口

网友:
建议使用CMSIS_OS API,很好上手,我之前使用Freertos的API非常方便移植,搜索一下整个文件就知道该换哪个API

网友A:
用CMSIS OS API的好处是,方便以后更换底层OS。虽然说一般情况下不会有更换的需求
坏处是,执行效率因为这一层,而降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