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LPC-Link2虽然是下载器,但是芯片是采用的LPC4370,并且带调试接口,适合DIY 80Msp

楼主(2017-12-12):
终于看到了希望,高速ADC也终于有了着落。在此感谢论坛网友china_fan提供的消息。而且淘宝就有卖,价格155左右。
官方地址:官方地址
原理图:
=======================================

网友:
这个用过,感觉速度上一般,用的KEIL,
是不是用LPC官方的开发平台才快呢?有用的朋友可以说说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过,感觉速度上一般,用的KEIL,
是不是用LPC官方的开发平台才快呢?有用的朋友可以说说嘛?谢谢

应该是跟STLINK一个档次的。

好处是这个调试器可以当开发板用。所有的ADC和DAC都引出来了

网友:
这个上面的4370引脚应该不是最多引脚的,最大有256脚吧
下载器做开发板这样用,全部功能就无法同时用了,得选择来用了

网友:
LABTOOL套件就是用这个板子搭配使用的

网友:
这么说第三代示波器提上日程了?预计计划什么时候推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面的4370引脚应该不是最多引脚的,最大有256脚吧
下载器做开发板这样用,全部功能就无法同时用了,得选择来用了

是的,4370有两款,一个是100脚的,一个是256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BTOOL套件就是用这个板子搭配使用的

对,那个套件非常不错,不过稍贵些,1000多,后面考虑搞一套研究下模拟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第三代示波器提上日程了?预计计划什么时候推出啊?

还没有,现在是我自己在研究,先把可行的方案搞出来。

网友C:
LPC-Link2 跑了一下,设定的采样速度80m,实测是40.  官网论坛好多人也是这个情况,目前还没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PC-Link2 跑了一下,设定的采样速度80m,实测是40.  官网论坛好多人也是这个情况,目前还没找到一个解决办 ...

真的假的,这么坑,等我忙完手头工作了,也开始研究看看,估计是配置上面的问题居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这么坑,等我忙完手头工作了,也开始研究看看,估计是配置上面的问题居多。

我也不敢相信,估计是配置问题引起的!

网友C:
对,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有成功的80M采样的案例。所以还得继续研究。我把我 这两天看到的有用的资料,还有的当前的实验情况,分享一下,抛砖引玉。
参数配置的代码参考这个帖子
https://community.nxp.com/message/808119
修改处:
1.      LPC_ADCHS->FIFO_CFG      = (8 << 1) /* FIFO_LEVEL*/ | (1) /* PACKED_READ*/;
原来的15改为8
2.     LPC_GPDMA->CH[DMA_CH].CONTROL  =  (DMA_TRANSFER_SIZE/2)   // transfer size

                                                   | (0x2                << 12)  // src burst size
                                                   | (0x2                << 15)  // dst burst size
原来的  0x0改为0x2.
Gpdma 参考的这个帖子
https://community.nxp.com/message/768481
主贴的附件是gpdma_18xx_43xx.c和.h文件。增加了 HS ADC的支持。
将这两个文件下载下来,替换原来的库文件。并将.c文件加入工程,编译。
就可以调用Chip_GPDMA_Transfer函数了。

我自己的工程是用的官方例程中的
\applications\keil_uvision_projects\periph\periph_hsadc_
所做的修改两处:
1.        增加上面提到的gpdma_18xx_43xx.c。2.        修改了hsadc.c文件。
实现的功能就是不断采集固定长度的样本。达到设定的采样数后进入DMA_IRQHandler中断。

sample数组是两个采样点打包的,

拆分后放在sampro数组

采集的信号频率是2.8MHZ,所以adc的采样速率大约是40MHZ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有成功的80M采样的案例。所以还得继续研究。我把我 这两天看到的有用的资料,还有 ...

这样做法来断定就是只能到40M方法似乎不大合常理吧,要是我就会把相关的寄存器研究一通,然后根据参考手册的定义说明来每一位都确认配置正确,然后用DMA形式采样80000点,看DMA完成中断时间是不是1ms,如果是则说明80M采样速度没有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法来断定就是只能到40M方法似乎不大合常理吧,要是我就会把相关的寄存器研究一通,然后根据参考手 ...

是啊,后面继续研究。你的评估方法好。我这个因为有现成的信号就接了过去。这个评估结论应该也没有错吧

网友:
本来打算在产品中使用LPC4370,但与代理接触后说该芯片并不推荐新方案使用,有bug,实际价格比官网报价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