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教程] 【RL-TCPnet网络教程】第35章 FTP文件传输协议基础知识

楼主(2017-12-13):
第35章     FTP文件传输协议基础知识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文件传输协议)的基础知识,方便后面章节的实战操作。
      (本章的知识点主要整理自网络)
35.1 初学者重要提示
35.2 FTP基础知识参考资料
35.3 FTP基础知识点
35.4      总结

35.1  初学者重要提示

FTP文件传输协议在实际项目中有比较重要的实用价值,需要初学者对FTP的基础知识也有个认识。

35.2 FTP基础知识参考资料

      大家可以从以下地址获得FTP基础知识:
1、RFC959地址 : ftp://ftp.rfc-editor.org/in-notes/rfc959.txt
2、wiki百科中文版FTP:地址链接(这个是超链接)
3、wiki百科英文版FTP:地址链接(这个是超链接)
4、百度百科FTP:地址链接(这个是超链接)
对于初学者来说,学习上面三个参考资料就够了。如果大家有网络方面的书籍,比如《TCP/IP详解》,也可以直接看书籍。

35.3 FTP基础知识点

      (这里的知识点整理自上面的参考资料地址)
      教程这里也对FTP的基础知识做个介绍,方便大家先有个大概的认识。

35.3.1 FTP简要说明

      FTP(FileTransfer Protocol,文件传输协议)用于Internet上面控制文件的双向传输。同时,它也是一个应用程序。基于不同的操作系统有不同的FTP应用程序,而所有这些应用程序都遵守同一种协议以传输文件。在FTP的使用当中,用户经常遇到两个概念:下载和上传。下载文件就是从远程主机拷贝文件至自己的计算机上;上传文件就是将文件从自己的计算机中拷贝至远程主机上。用Internet语言来说,用户可通过客户机程序向(从)远程主机上传(下载)文件。
      FTP服务一般运行在20和21两个端口。端口20用于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传输数据流,而端口21用于传输控制流。

35.3.2 FTP服务器/客户端

      简单地说,支持FTP协议的服务器就是FTP服务器。
      与大多数Internet服务一样,FTP也是一个客户机/服务器系统。用户通过一个支持FTP协议的客户机程序,连接到在远程主机上的FTP服务器程序。用户通过客户机程序向服务器程序发出命令,服务器程序执行用户所发出的命令,并将执行的结果返回到客户机。比如说,用户发出一条命令,要求服务器向用户传送某一个文件的一份拷贝,服务器会响应这条命令,将指定文件送至用户的机器上。客户机程序代表用户接收到这个文件,将其存放在用户目录中。

35.3.3 匿名FTP

      使用FTP时必须首先登录,在远程主机上获得相应的权限以后,方可下载或上传文件。也就是说,要想同哪一台计算机传送文件,就必须具有哪一台计算机的适当授权。换言之,除非有用户ID和口令,否则便无法传送文件。这种情况违背了Internet的开放性,Internet上的FTP主机何止千万,不可能要求每个用户在每一台主机上都拥有帐号。匿名FTP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产生的。
      匿名FTP是这样一种机制,用户可通过它连接到远程主机上,并从其下载文件,而无需成为其注册用户。系统管理员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用户ID,名为anonymous, Internet上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使用该用户ID。
      通过FTP程序连接匿名FTP主机的方式同连接普通FTP主机的方式差不多,只是在提供用户ID时必须输入anonymous,该用户ID的口令可以是任意的字符串。习惯上,用自己的E-mail地址作为口令,使系统维护程序能够记录下来谁在存取这些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匿名FTP不适用于所有Internet主机,它只适用于那些提供了这项服务的主机。
      当远程主机提供匿名FTP服务时,会指定某些目录向公众开放,允许匿名存取。系统中的其余目录则处于隐匿状态。作为一种安全措施,大多数匿名FTP主机都允许用户从其下载文件,而不允许用户向其上传文件,也就是说,用户可将匿名FTP主机上的所有文件全部拷贝到自己的机器上,但不能将自己机器上的任何一个文件拷贝至匿名FTP主机上。即使有些匿名FTP主机确实允许用户上传文件,用户也只能将文件上传至某一指定上传目录中。随后,系统管理员会去检查这些文件,他会将这些文件移至另一个公共下载目录中,供其他用户下载,利用这种方式,远程主机的用户得到了保护,避免了有人上传有问题的文件,如带病毒的文件。

35.3.4 FTP传输方式

      FTP的传输有两种方式:ASCII、二进制。
ASCII传输方式
      假定用户正在拷贝的文件包含简单ASCII码文本,如果在远程机器上运行的不是UNIX,当文件传输时,ftp通常会自动地调整文件的内容以便于把文件解释成另外那台计算机存储文本文件的格式。
      但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用户正在传输的文件包含的不是文本文件,它们可能是程序、数据库或者压缩文件。在拷贝任何非文本文件之前,用binary 命令告诉ftp逐字拷贝。
二进制传输模式
      在二进制传输中,保存文件的位序,以便原始和拷贝的是逐位一 一对应的。即使目的地机器上这种位序列的文件是没意义的。例如,Mac OS以二进制方式传送可执行文件到Windows系统,在对方系统上,此文件不能执行。
      如果在ASCII方式下传输二进制文件,即使不需要也仍会转译,这会损坏数据(ASCII方式一般假设每一字符的第一个bit无意义,因为ASCII字符组合不使用它。如果传输二进制文件,所有的位都是重要的)。

35.3.5 FTP支持的模式

      FTP支持两种模式:Standard (PORT,主动方式),Passive (PASV,被动方式)。
Standard模式
      FTP 客户端首先和服务器的TCP 21端口建立连接,用来发送命令,客户端需要接收数据的时候在这个通道上发送PORT命令。PORT命令包含了客户端用什么端口接收数据。在传送数据的时候,服务器端通过自己的TCP20端口连接至客户端的指定端口发送数据。FTP服务器必须和客户端建立一个新的连接用来传送数据。
Passive模式
      建立控制通道和Standard模式类似,但建立连接后发送Pasv命令。服务器收到Pasv命令后,打开一个临时端口(端口号大于1023小于65535)并且通知客户端在这个端口上传送数据,客户端连接FTP服务器此端口,然后FTP服务器将通过这个端口传送数据。
      很多防火墙在设置的时候都不允许接受外部发起的连接,所以许多位于防火墙后或内网的FTP服务器不支持PASV模式,因为客户端无法穿过防火墙打开FTP服务器的高端端口。而许多内网的客户端不能用PORT模式登录FTP服务器,因为从服务器的TCP 20无法和内部网络的客户端建立一个新的连接,造成无法工作。

35.3.6 FTP实现的目标和缺点

      FTP实现的目标如下:
1.     促进文件的共享(计算机程序或数据)。
2.     鼓励间接的使用远程计算机。
3.     向用户屏蔽不同主机中各种文件系统的细节。
4.     可靠和高效的传输数据。
      FTP的缺点如下:
1.     密码和文件内容都使用明文传输,可能发生窃听。
2.     因为必须开放一个随机的端口以创建连接,当防火墙存在时,客户端很难过滤处于主动模式下的FTP流量。这个问题,通过使用被动模式的FTP,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3.     服务器可能会被告知连接一个第三方计算机的保留端口。
4.     此方式在需要传输文件数量很多的小文件时,性能不好。

35.4 总结

      本章节就为大家讲解这么多,更多FTP的相关知识需要大家查阅相关书籍进行学习,或者网上搜索相关资料进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