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遍历某个文件夹下的文件是按什么顺序来的

楼主(2017-12-14):
如题,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还是按照第一个英文顺序来的

网友:
估计是按照FAT列表里面的存放顺序吧。

楼主:
好的,谢谢老大

网友A(2023-10-26):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对文件夹的文件进行排序吗?
比如我依次创建了1026.txt 1024.txt 1030.txt,放在同一文件夹,遍历的时候确实是按这样的顺序返回文件信息
现在希望遍历的时候可以按日期最先的在前,如1030.txt,1026.txt,1024.txt,请问文件系统有api可以实现这种排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对文件夹的文件进行排序吗?
比如我依次创建了1026.txt 1024.txt 10 ...

这个只能自己检索完毕后,手动排序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