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emwin listview 自带头控件,如何点击头控件时弹出一些东西

楼主(2017-12-14):
emwin listview 自带头控件,我想点击头控件时弹出一些东西,点击这个控件怎么接收消息?该怎么操作

网友:
函数LISTVIEW_GetSelCol()应该可以,你测试下看看。

ps:帮你修改了下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LISTVIEW_GetSelCol()应该可以,你测试下看看。

ps:帮你修改了下题目。

谢谢,
case ID_LISTVIEW:
{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
   SelCol = LISTVIEW_GetSelCol(hItem);
}
}
}
测试的时候,这个消息在点击listview 标题栏一行时不触发,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想法是在标题栏加个菜单,点击菜单弹出其他窗口,但那时测试时点击标题头,没有消息。看手册,获取listview的标题头句柄,给句柄设置ID,再添加到源窗口上,点击头的时候可以触发,但是滑动滑条,标题头就没了,好像没有刷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case ID_LISTVIEW:
{
switch(NCode)
.......

打错字了,根据句柄,给控件设置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case ID_LISTVIEW:
{
switch(NCode)
.......

不好用的话,直接设置header控件高度为0,在listview控件上面做几个按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用的话,直接设置header控件高度为0,在listview控件上面做几个按钮吧。

谢谢,已经找到解决的方法,根据高手提示,在3.98源码中知道,head是listview的子控件,所以,先获取库自带的listview的回调函数,保存,在自己写一个回调函数,仿照head的回调函数写,然后给head设置一个ID,这样在自己写的回调函数中就可以实现点击head消息,然后再把系统自带的listview回调函数手动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经找到解决的方法,根据高手提示,在3.98源码中知道,head是listview的子控件,所以,先获取库自带的listview的回调函数,保存,在自己写一个回调函数,仿照head的回调函数写,然后给head设置一个ID,这样在自己写的回调函数中就可以实现点击head消息,然后再把系统自带 ..

这种的话,实现有点麻烦。listview的api函数里面有header的句柄获取函数,获取句柄后,设置header的自定义回调函数,也很简单的。

网友:
设置自定义回调函数:
自定义回调函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