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这次讨论一个有点意思又比较白痴的问题。先看图。

楼主(2017-12-14):
如图所示,这种通过修改文件值得方法是怎么控制LED灯的?
首先,我理解是。开发板在一开始运行,就会实现执行一个编写好的程序,然后通过读取这个如上图路径的文件的值,然后通过标志位这样来调用驱动打开或者关闭LED灯。这是可行的。
但是,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我用不用这个LED测试,开机都得调用这个应用程序,效率不就变得低了么。虽然不消耗不大,但是也是降低效率了啊。
所以,我想问知道的,是否清楚这种实现原理啊。到底是不是我说的这样,还是有其他的方法的。

网友:
这是linux驱动做好的,程序,属于led子系统。可以看内核驱动实现。上层只负责调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