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emWin中关于颜色混合效率的问题

楼主(2017-12-15):
CPU是 F439,移植STemWin的时候发现个问题,ST官方给的显示驱动里面自定义了三个函数 :

1、GUI_SetFuncAlphaBlending(BSP_DMA2D_AlphaBlending);
2、GUI_SetFuncMixColors(BSP_DMA2D_MixColors);
3、GUI_SetFuncMixColorsBulk(BSP_DMA2D_MixColorsBulk);

现在有两个问题:
1、经过反复的测试,发现自定义的第一个函数系统就没有调用过....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调用?
2、第二个函数,在显示透明图像时会调用,但是这个函数是单个像素的混合,显示一幅图慢得要死好不好,幻灯片的感觉,既然有第三个函数批量混合的系统为什么从来不调用,而只调用这个单像素混合的低效率函数呢?需要怎么设置才能让系统直接调用第三个批量混合函数?我现在只能暂时用内存设备来缓解幻灯片现象。还有怎么测试刷屏速度?

网友:
F429/439的alpha性能比较差,emWin上搞的价值不大。

刷屏速度是emWin早期做的一个综合展示Demo,效果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63

楼主:
谢谢管理员~

就是觉得奇怪,有效率高的批量混合不用非得用单个像素混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管理员~

就是觉得奇怪,有效率高的批量混合不用非得用单个像素混合...

这个是emWin实现机制问题了,存储设备函数里面有个Alpha效果显示的函数,你测试下是否会调用批量绘制。

另外这个批量绘制务必要在STemWin新出的ARGB格式库里面才有搞的价值,因为之前ABGR格式里面每个像素点还要做颜色格式转换,极其消耗性能。详情看我们的专题教程即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