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FFS/YAFFS2] 大家的写文件任务优先级有多高

楼主(2017-12-16):
之前认为写文件不需要太高的优先级,也没有在意过,昨天在一个测试任务中发现写入的文件经常只写一半,而在正常工作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在写过程中也有临界区保护的,但是我只保护2以上的优先级中断,我有几个1优先级Timer和DMA没中断函数也不进行保护。
开始以为是中断打断,后来把1优先级任务调低,也让他们被临界区保护,也会发生只写一半。
无奈只能缩减系统功能逐步排查,当关断GUI任务时,多次测试写文件没有问题,才意识到我的测试任务优先级比GUI任务优先级还低,正常工作时GUI是最低优先级的,GUI的调度抢占了测试任务写文件的时间。
将测试任务优先级调到正常写文件任务优先级,多次测试没有问题。

文件系统已经在底层做了Mutex保护,但mutex只保护了多线程写文件的冲突。如何对高优先级任务抢占写文件任务进行保护,是否应该识别出写文件的原子操作,然后进行其他任务挂起,如果能够保护,这种保护是否违背了抢占式实时系统的原则。
Linux下面是否有同样的问题,它是如何保护的呢。

平台:STM32F429
RTOS:FreeRTOS
FS:YAFFS2

网友:
楼主,你的描述稍有点问题。
当是不是写文件的优先级比GUI任务优先级高,即使是低也没有关系,GUI任务对读写操作会有什么影响,现在F429都是DMA操作SD,NAND也没有关系啊,都是FMC硬件执行,不怕时序被打断。

另外你前面说的任务拍被打断,这都随意操作,除非你的SPI ,I2C等这种模拟时序操作器件才会有这种被打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描述稍有点问题。
当是不是写文件的优先级比GUI任务优先级高,即使是低也没有关系,GUI任务对读写操作会有什么影响,现在F429都是DMA操作SD,NAND也没有关系啊,都是FMC硬件执行,不怕时序被打断。

另外你前面说的任务拍被打断,这都随意操作,除非你的SPI ,I2C等这种 ..

我也觉得应该没问题,那我怀疑是GUI写的有问题,我们再排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