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想请教一下各位在使用freeRTOS的RAM优化上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求分享

楼主(2017-12-17):
如题。

网友:
是指freertos本身还是任务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freertos本身还是任务栈

主要是任务栈、任务间的通信吧,如采用不同的通信方式对RAM的占用等,当然还是需要通过具体的程序所需的堆栈空间进行优化,主要是想问各位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遇到什么坑,当然最好的参考资料还是freeRTOS的技术文档,有时间好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