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V5的板子如何处理U盘和NANDflash模拟USB同时存在时HS和FS冲突的问题的

楼主(2017-12-21):
想问一下V5的板子如何处理U盘和NANDflash模拟USB同时存在时HS和FS冲突的问题的

网友A:
两个不能同时使用的。比如连接电脑的时候,不会去读写U盘。 读写U盘的应用,无需和电脑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不能同时使用的。比如连接电脑的时候,不会去读写U盘。 读写U盘的应用,无需和电脑联机。

我知道,就是说两个都用,不是同时工作,但是在一个代码集合里,怎么处理的

网友B:
你看V5-999出厂程序吧,里面添加了2个USB组件进行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V5-999出厂程序吧,里面添加了2个USB组件进行编译。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V5-999出厂程序吧,里面添加了2个USB组件进行编译。

参考了出厂程序,跑是跑通了,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USBhost只能响应一次中断,后面再有中断也不会响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了出厂程序,跑是跑通了,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USBhost只能响应一次中断,后面再有中断也不会响 ...

参考我的这个例子就行,都是用的USB大口,里面有个视频演示可以看下,注意看V5板子的,不要看成V6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