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有没有必要看懂ucos II或是ucos III操作系统源码?

楼主(2017-12-22):
  最近在学习操作系统,就是像ucos或是freertos这中,不知道该学习哪个?ucosII的书籍多,但是开发板资料涉及ucosII的不多,ucosIII或是freeRTOS的书籍不是很多,但是开发板资料里有很多涉及,但是吧感觉涉及的也不深,只有讲一些怎么应用。不知道该学哪一个?另外,在学习这些操作系统的时候有没有必要搞懂源码?

网友A:
如果自己不写操作系统,基于应用的角度完全没有必要去看操作系统的源码。会用就好!如果有时间,定多学习一下他的编码的一些方式和技巧,全部看完并理解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比较花功夫的事情,收益也不大(自己本来就是做操作系统的当然另说)

网友B:
你现在还在上学么,如果在上学,最好学习下uCOS-II,将源码通读10遍,一定要有10遍,每次读,每次都有很大的收获,每个函数放的位置都非常有考究的。
如果你现在已经工作了,那就直接上FreeRTOS吧,源码读不读都没有关系,因为FreeRTOS源码的可读性稍有些差,函数会用,基本的RTOS原理弄明白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还在上学么,如果在上学,最好学习下uCOS-II,将源码通读10遍,一定要有10遍,每次读,每次都有很大 ...

硬汉回答更中肯,毕竟学生有大把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不写操作系统,基于应用的角度完全没有必要去看操作系统的源码。会用就好!如果有时间,定多学习一 ...

谢谢建议,可能看源码也是个学习的过程,想看看优秀的代码是咋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还在上学么,如果在上学,最好学习下uCOS-II,将源码通读10遍,一定要有10遍,每次读,每次都有很大 ...

谢谢建议啊,我是想着,能搞懂一个操作系统瞻仰一下大神写的代码,先慢慢熟悉一下uCOS-II

网友:
FreeRTOS的源码太奇葩了,函数名字一大串,记都记乱套了,中间还夹杂着一大堆注释,导致源码的整体性被破坏,我估计是 FreeRTOS 作者写完代码之后才加上的注释,否则作者自己看代码的前后连贯性都费劲,uCOS-II的源码可读性还是非常强的,有严格的编码机制,函数名字简短易懂,但我觉得 uCOS-II 一个很大的弱点是不支持同优先级,它要求不同的任务必须是不同的优先级,实际上在我们的任务里,除了个别的任务需要较高优先级之外,其他任务优先级完全可以相同,让系统对任务手拉手顺序执行就可以,这样的话也不需要复杂的调度算法了,学生的话我觉得还是学下 uCOS-II 的源码较好,网上的学习资料也比FreeRTOS多多了,uCOS-II经历了多年的考验,稳定性毋容置疑,而且很大的优点是不再升级了,那么这样的话对学习是有利的,绝大多数的应用,用II足矣,只不过我们搞技术的都是对新知识感兴趣,所以uCOS-II不再发展了之后越来越不吃香了

网友:
rtx源码短,高度精炼,可以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