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新手站长:301重定向完整解析 - 站长之家

楼主(2017-12-23):
http://www.chinaz.com/web/2013/1212/330808.shtml

在优化网站的时候,301重定向是站长们必不可缺的一项优化,而301重定向主要用于将内容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外一个位置。其实,在理解上也是非常简单的,比如我在http://www.abc.com/a.html上有一些内容,接着我想重构网站,于是我想把此页面上的内容移动到http://www.abc.com/b.html上。所以,我可以实施301重定向将这个页面的所有指标全部转移到另一个页面上。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非要给重构的网站做301重定向?首先做301重定向之前要明白一点,重定向不仅对用户很重要,而且对于搜索引擎也是很重要的,当网站改版后并通过实施301重定向, 可以让用户或搜索引擎访问旧版页面不是404错误页面,而是成功访问新版本的页面,还可以让搜索引擎知道你是何时移动内容的,所以才会给需要重构的网站做301重定向。
为什么今天谈301重定向的问题呢?之所以谈这个问题也是因为之前在分析诊断企业网站时,发现了各种各样的301重定向问题:比如企业网站重构后没用对旧版本的页面重定向到新版本,导致重构后的网站出现大量的404错误页面,而且网站也因为这些404页面导致权重流失、降权。
另外,在设置301重定向的时出现设置错误或不知道该怎么去设置等情况。笔者发现很多企业的站长对301重定向认识不够、操作错误等。下面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整理,希望可以帮助到中小型企业站长正确、有效的设置301重定向。
 一、301重定向的作用
301重定向的作用有很多,平时站长在做301重定向的时候,一是为了URL规范化并集中权重不让权重分散、二是为了网站改版,将旧版本的页面的所有指标全部转移到新版本的页面上。而实施301重定向可以做到这些,在作用上也是非常的强大,也建议中小企业的站长有效的利用301重定向给网站带来的作用。
 二、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做301重定向
以下五种情况是必须要做301重定向的,当然如果这五种情况都没有发生的话可以选择不做,下面详细的介绍一下。
①:网站的旧内容过期并被删除掉
网站的一些内容过期了,所以要被删掉了,如果还想留着可以通过301重定向实现。
②:网站有一些具有链接和流量的无效URL
如果你发现这些无效的URL还有流量权重,可以通过301重定向重新生成页面。
③:网站更换了主机托管公司
如果网站更换了主机托管公司,不影响用户查找网站内容的任何URL的情况下,可以不需要做301重定向。
④:网站更换程序
网站进行较大的改版,网站程序需要更换,此时会影响很多URL,可以通过301重定向来解决。
⑤:网站实施URL规范化
网站默认的URL分:
1、abc.com
2、www.abc.com
3、abc.com/index.html
4、www.abc.com/index.html
为了进行网址规范化和不分散权重,通常只出现一个标准的URL,我们可以通过301重定向来实现。例如:我的网站网址只出现http://www.abc.com/的URL,我可以将其他三个URL通过301重定向到这个URL上,这样以来就不会分散权重了,可能带index.html后缀的URL做301重定向容易出现死循环,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也是有解决办法的,下面会详细讲解的。
⑥:网站因为各种原因而改变现有内容的URL
可能企业网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改变了现有内容的URL,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站长没法预测到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而改变了URL,建议通过301重定向来解决,尽力避免死链接的出现。
总结上述需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需要做301重定向的;但是,任何URL的更改都是需要做301重定向的。原因很简单,为了避免出现404错误页面而导致不该发生的情况发生。
  三、做301重定向的注意事项
当301重定向实施完之后,旧版本页面跳转到了新版本页面,或网址规范化了再或者其他的,大部分的站长都不会注意到301的HTTP状态是否返回成功。就在此时,可能有些网站的301重定向不传递状态或者出现404错误的状态码,这样容易造成任何情况下做的301重定向无法达到效果。笔者认为,想要正确的、有效果的做301重定向,一些细节还是需要注意的。
例如:404错误(页面未找到)或者200 OK(页面成功加载);301(返回301状态码成功)
正确的HTTP状态码:
错误的HTTP状态码:
总结上述需要注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是一个被重视的问题,所以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如果站长在做301永久重定向后,一定要确保HTTP状态是返回301,如果HTTP状态码不是返回的301状态码而是200或404再或者是其他的状态码,那么301重定向应该未操作成功,建议站长检查是哪点出的问题然后解决。
四、301永久重定向后权重会不会叠加
301永久重定向后权重会不会叠加呢?很多站长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部分站长想通过这种途径来投机取巧。301永久重定向后权重是可以叠加的,但权重不会相加。那么,什么样的网站做301重定向权重是可以叠加的,什么样的网站做301重定向权重是不能叠加的?下面详细的说明一下。
①:两个相同的网站做301重定向是可以叠加权重的,但权重不是全部转移过来,而且要看站点符不符规则,一般来说权重再转移的时候会损失一部分。
②:两个不相同的网站做301重定向是不可以叠加权重的,为什么呢?如果两个网站一点也不相同,权重不仅不会转移过来,而且百度也不愿意这么做,所以两个不相同的网站没法传递权重和叠加权重。
 五、301重定向和302重定向的区别
重定向的方法其实是有很多的,但不同的方法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而且区别也是非常大的。目前,根据WEB服务器返回给浏览器的HTTP状态码,重定向主要分为301永久重定向、302临时重定向,两种重定向是根据不同情况来做的,下面就详细的对两种重定向详细的说明一下。
①:301永久重定向
首先,301永久重定向。这个状态码告诉用户、搜索引擎、浏览器,该资源已经永久性的移动到另一个位置(旧版本页面永久重定向到新版本页面),而且没有恢复原位的打算。301永久重定向最适合目录转移,推荐使用301重定向!
②:302临时重定向
然后,302临时重定向。这个状态码告诉用户、搜索引擎、浏览器,该资源已经暂时性的移动到另外一个位置(旧版本页面临时重定向到新版本页面),这种移动不会当作永久性,而且会恢复原来的位置,但一些情况下适合使用302重定向。
302重定向对手机站优化是有一定的好处,百度官方给的建议:比如减少内容死链,如果没有内容,最好通过HTTP状态码指定,如404、403等;如果内容死链希望重定向到首页,最好通过302跳转,不要使用javascript跳转。此时可以发现302重定向对手机站优化是有好处的。
注意:两种形式的重定向都会将用户、搜索引擎发送到新的位置(页面),但搜索引擎对待这两个HTTP状态码却不同。当搜索引擎看到301状态码的时候,会判断旧版本页面将权重或任何其他的指标永久转移到新页面。当搜索引擎看到302HTTP状态码的时候,会假设它不应该将旧页面的历史链接跟权重转移到新的页面,意思是转移后还是会转移回来的。另外,如果做301永久重定向,会导致搜索引擎从索引上(百度、谷歌)删除旧页面并用新页面代替。
六、301永久重定向首页索引文件,如何避免出现循环
做优化的站长都应该知道,绝大部分网站的首页URL都是以http://www.abc.com/index.html的形式表现,但一般都是输入http://www.admin5.cn/访问首页。而此时首页出现了两个的版本的URL,给网站带来的影响则是分散链接权重。可能有站长会想到网址规范化。是的,没错,通过网址规范化即可实现一个标准的URL表现形式。
大部分的站长看到这种情况都会通过301永久重定向将http://www.abc.com/index.html重定向到http://www.admin5.cn/上,然后通过301永久重定向修复URL。但是,如果站长没有正确的实施301重定向,通常301重定向的问题会扩大,比如出现死循环现象。
默认文档重定向解决方案:
①:将index.php的内容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比如a.php文件。
②:为文档目录创建一个Apache DirectoryIndex 指令,将该质量的目标设置为a.php,不要在全服务器级别上设置该指令;否则,它可能造成其他仍然需要使用index.php作为目录索引的文件夹的问题。
③:在文档根目录下的.htdaccess文件中放入:DirectoryIndex a.php 或者,如果不使用各个目录中单独的上下文文件,可以在.htdaccess中放入以下内容irectoryIndex a.php
④:清除原始index.php文件内的内容,插入如下代码:
总结上述需要注意:这样的设置让index.php不再是目录索引文件,也就是默认文件名。它在用户输入规范URLhttp://www.abc.com/时会强制读取a.php,那么任何从旧链接到index.php的请求现在都进行了301重定向然后避免无限循环。
 七、如何实施301重定向
①:虚拟主机
Linux虚拟主机设置301跳转方法:
在本地新建一个文本文件,最好用的专业的编辑器软件如EditPlus 将代码粘入
RewriteEngine On
RewriteCond %{HTTP_HOST} !^www.abc.com$ [NC]
RewriteRule ^(.*)$ http://www.abc.com/$1 [R=301,L]
说明:上述规则是将站点所以访问域名都重定向到www.abc.com(规则中的域名请修改为自己的域名),如果仅想将绑定在站点上某个域名(如:www.123.com)重定向到www.abc.com,规则如下:
RewriteCond %{HTTP_HOST} ^www.123.com$ [NC]
RewriteRule ^(.*)$ http://www.abc.com/$1 [R=301,L]
如果有多种需求,如abc.com跳转到www.abc.com qwe.com跳转到www.qwe.com,规则如下:
RewriteEngine On
RewriteCond %{HTTP_HOST} ^abc.com$ [NC]
RewriteRule ^(.*)$ http://www.abc.com/$1 [R=301,L]
RewriteCond %{HTTP_HOST} ^qwe.com$ [NC]
RewriteRule ^(.*)$ http://www.qwe.com/$1 [R=301,L]
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添加修改,然后上传到服务器wwwroot目录,改名为.htaccess即可
win虚拟主机设置301跳转方法:
手动设置的(没有自动生成)
1、进入主机控制面板,进入ISAPI筛选器设置,点击"开启自定义URL静态化支持"按钮。
2、待开启伪静态功能后,进入FTP文件管理,找到\others\discuz\httpd.conf 修改这里面的规则。
3、示例代码:
RewriteCond %{HTTP:Host} ^abc.com$
RewriteRule (.*) http://www.abc.com$1 [NC,R=301]
#第一条表示要做跳转的域名,第二条表示要跳转到的域名
#如果有很多域名要做跳转,那么可以将第一条规则改为
RewriteCond %{HTTP:Host} !^www.abc.com$
这样,就表示非www.abc.com的域名访问都会跳转到www.abc.com #多个域名做跳转的第二种方法是,首先复制多个 RewriteCond 项,将域名改好 除了最后一项,其余的 RewriteCond 项最后都要加个参数 [OR]即可。
注意:现在很多虚拟主机都自带301的配置,可以在主机控制面板上生成代码信息,然后按照上面的提示进行301重定向。
②:window独立服务
Win独立服务301设置(win2003、win2008):
1、IIS服务器实现301重定向
打开IIS,右键-属性-网站-IP地址那里点编辑增加一个站点,然后绑定一下主机头,也可以绑定更多的闲置域名。如图所示:
打开IIS,首先新建立一个站点,随便对应一个目录E:\wwwroot\301web。该目录下只需要2个文件,一个 default.html,一个404.htm。在欲重定向的网页或目录上按右键;选中“重定向到URL”;在对话框中输入目标页面的地址;切记,记得选 中“资源的永久重定向”;当然,最后要点击“应用”,完成。如下图所示:
注意:win2003跟win2008都是使用IIS服务器,所以301重定向的步骤方法是一样的。
③:Linux独立服务器
Linux独立服务器301设置(红帽企业版、centos):
我用的是红帽企业版,用的是源码包装的Web环境。然后我进入Linux服务器,找到apache的主配置文件 httpd.conf , 我的apache服务器下有多个虚拟主机,我找到我要做301重定向的虚拟主机,然后添加如何的代码(代码是完整的):
1、进入Linux服务器,然后找到httpd.conf的Apache 主配置文件,下图红色框是我所在的完整位置,蓝色框是内容,也就是命令pwd现实所在位置,ls查询当前位置的内容。
既然找到主配置文件了,我们通过命令vi httpd.conf 编辑一下,在最后添加如下完整的代码。要找到配置的那个虚拟主机然后添加代码, 不要乱添加。
ServerName www.abc.com
ServerAdmin webmaster@dummy-host.example.com
LogLevel warn
ErrorLog logs/dummy-host.example.com-error_log
CustomLog logs/dummy-host.example.com-access_log common
ServerName abc.com
ServerAdmin webmaster@dummy-host.example.com
RewriteEngine on
RewriteRule ^(.*)$ http://www.abc.com$1 [R=301,L]
LogLevel warn
ErrorLog logs/dummy-host.example.com-error_log
CustomLog logs/dummy-host.example.com-access_log common
注意:不同形式安装的apache 其路径是不同的,有源码包、有YUM等安装方式,两种马路是不一样的,建议新手联系空间商并实施301重定向。
④:绑定/本地DNS

如果具有对本地DNS记录进行编辑修改的权限,则只要添加一个记录就可以解决此问题。若无此权限,则可要求网站托管服务商对DNS服务器进行相应设置。
⑤:DNS服务器的设置
若要将blog.abc.com指向www.abc.com,则只需在DNS服务中应增加一个别名记录,可写成:blog IN CNAME www.abc.com
如需配置大量的虚拟域名,则可写成:* IN CNAME www.abc.com.
这样就可将所有未设置的以abc.com结尾的记录全部重定向到www.abc.com上。
  写在最后:
上述则是笔者整理的301重定向。总的来说,网站改版可以通过301重定向将旧版本页面的所有全部传递到新版本页面上,另外则是对URL做规范化。实施的过程中要注意为什么要做301重定向、方法的操作、操作的正确度等,为了更好的设置301重定向,建议参考以上整理的内容。
本文由A5营销SEO诊断服务 www.admin5.cn/seo/zhenduan/ 原创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