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在IAR中如何设置让程序在FALSH中运行?

楼主(2017-12-23):
之前调试一直是正常的,今天定义了一个char型128字节的数组,用到了strcpy()函数,结果编译器提示: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502c bytes (max align 0x8) in <[0x20000000-0x20004fff]> (total uncommitted

百度了下,意思是当前系统应该是配置的在RAM中运行应用,加上这个128字节数组的定义之后,RAM不够用溢出了,那么就需要在集成环境中配置成在FLASH中运行,这下麻爪了,不知道在哪搞

网友:
RAM超了,可以看下IAR生成的MAP文件,看看哪里比较占空间,可以酌情优化下。

网友A(2019-01-28):
也想问,求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想问,求解啊??

二楼已经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