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Prog] ST新推出的STM32CubeProgrammer下载软件,支持STLINK,USB和USART,并且支持固件密钥加密

楼主(2017-12-25):
说明:
1. 此软件实现了之前的UBB DFU,Flashloader和STLINK小软件的三合一,测试了下STLINK的,效果不错,并且支持外部EEPROM,NOR Flash,SPI Flash,NAND Flash等的烧写。也支持OTP编程。
2. 支持STLINK升级。
3. 支持Window,Linux和macOS上使用。
4. 相关手册:
5. 软件百度云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Fm4V77 密码:np6u
6. 官方地址:链接
    注意,需要登录官网后才可以下载。
========================================================
特色:
主界面:
USART
USB
STLINK:
支持外部flash烧写,下面是对官方评估板的外部flash支持:

楼主:
固件加密工具,得需要看手册学习下

网友A:
先抢沙发,然后跟着版主每天进步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抢沙发,然后跟着版主每天进步一点点

楼主:
测试了STLINK和串口,还行。

网友B:
串口下载用不用把BOOT1引脚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下载用不用把BOOT1引脚拉高?

串口下载要设置从系统储存器启动

网友C:
最近一直不能登陆ST官网,老铁们又遇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一直不能登陆ST官网,老铁们又遇到吗?

没有遇到过,我这里登陆正常,坐标广东深圳,电信。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网登陆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了STLINK和串口,还行。

测试usb不能识别出dfu  不知道跟之前的usb dfu有什么区别  用之前的usb dfu demo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usb不能识别出dfu  不知道跟之前的usb dfu有什么区别  用之前的usb dfu demo没有问题

我这里也是,不清楚是什么鬼,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 64bit。

网友:
USB DFU模式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也是,不清楚是什么鬼,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 64bit。

我的是win10 64

楼主:
估计软件的问题居多,后面等官方升级一个版本了再测试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遇到过,我这里登陆正常,坐标广东深圳,电信。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网登陆看看

同在sz,用公司的网和家里的网还有手机网都试过,都不能登陆,之前还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在sz,用公司的网和家里的网还有手机网都试过,都不能登陆,之前还好使

按说不应该啊,我这里手机和电脑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说不应该啊,我这里手机和电脑都正常。

重新注册了一个账号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注册了一个账号好使了

看来是官网的数据库异常了。

网友E:
正式开始学习STM32.。。。

网友F:
学习一下,设计上看起来比较成熟了:
1. 通过XML记录IC信息,关联内部Flash的烧录算法
2. 支持添加外部烧录算法,并开放模板
3. 基于Java/Qt的跨平台支持

网友F:
我用Nucleo试验的,这个板子没有外部Flash/EEPROM/SRAM,发现左边的选择框是灰色的。不知道是软件bug还是别的原因。看起来它的External Loaders只能给官方评估版用,不知道用户怎么添加自己的External Loaders。
另外,Open File那里点不开。。。

STM32CubeProgrammer_Cannot_Use_External_Loaders_on_Nucleo

STM32CubeProgrammer_Cannot_Use_External_Loaders_on_Nucleo

网友(2018-01-31):
貌似不能将内存数据保存到文件😅

网友(2018-07-24):
学习学习固件加密,eric2013

网友(2019-11-11):
引用 楼主:
固件加密工具,得需要看手册学习下

硬汉哥,意思是这个软件可以代替iap进行串口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