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fatfs删除文件问题

楼主(2017-12-25):
小弟最近接触stm32。在spi flash移植了fatfs来管理.写入/读出音频都正常。但是每次调用f_unlink按文件名删除文件后,文件系统就损坏了,再写音频回放都是快进的那种。哪位盆友用fats删除过flash,求指导。万分感谢
            if(KEY_TYPE==1)
                {
                        res=f_unlink("1:/RECORDER/REC00003.wav");   //é¾3yÎļt
                //        delay_ms(8000);
                        printf("read delete res:%d\r\n",res);
                        if(res == FR_OK)  break;
                }

网友:
不确定是不是你的移植问题,需要通过下面的操作排查下,再找两个卡,先低格一次,然后删除测试下,并看看返回值。
并且注意下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