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对话框资源列表顺序会影响控件的覆盖顺序,也就是所谓的z轴顺序

楼主(2017-12-26):
比如下面的界面,如果Graph控件和文本控件的顺序会影响文本控件是否可以显示出来。
如果文本控件是在Graph控件前面创建,将被Graph覆盖,从而不显示,设置stayontop属性不起作用: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DAC[] = {

如果后面创建,则是文本控件覆盖Graph,这样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DAC[] = {
{ GRAPH_CreateIndirect, "Graph", ID_GRAPH_0, 50, 200, 700, 250, 0, 0x0, 0},

楼主:
是的,这个问题不留意,还真不容易看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问题不留意,还真不容易看出来。

我的评论怎么被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评论怎么被吞了

昨天晚上弄数据库了,估计是出现了异常,这个帖子的一楼回复跑到三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