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的ADC选择软件触发查询式读取,使能或不使能连续转换都没有问题

楼主(2017-12-26):
就是下面程序中的: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的配置,使能不使能都没有关系的

/*ADC2的配置*****************************************************************/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2;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 ADC2 规则通道配置 */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使能 ADC2 */
ADC_Cmd(ADC2, ENABLE);

如果用户使能为连续转换,实际上软件触发一次即可,只要采用间隔内读取几个。所以我们将其关闭掉,触发一次读取一次,更方便些,适合做一些电压测量的工作。

/* 软件启动转换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2);

/* 等待转换完成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2,ADC_FLAG_EOC) == RESET);

/* 存储转换值 */
adc_sample[index]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2);

网友A(2020-10-19):
请问硬汉,stm32f429中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未定义,设置ADC_ExternalTrigConv 为定时器触发,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设置为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后,触发不需要定时器触发就可以直接查询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硬汉,stm32f429中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未定义,设置ADC_ExternalTrigConv 为定时器触发,ADC_Ext ...

对,是这样的。

网友B:
请问淘宝429+7.0电阻触摸屏,屏是RGB接口吗?

网友:
好的,感谢硬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淘宝429+7.0电阻触摸屏,屏是RGB接口吗?

429和H7的显示屏都是RGB接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429和H7的显示屏都是RGB接口的。

好的。申请购买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申请购买一套。

网友B:
已下单。加入V6QQ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下单。加入V6QQ群了。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