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将TCP/IP协议的以太网接口映射为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一个标准串口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12-26):
将TCP/IP协议的以太网接口映射为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一个标准串口,应用程序可以像对普通串口一样对其进行收发和控制,这种原理是什么,大家有类似的上位机例程吗?

网友A:
什么意思,电脑端的网口映射成串口?还是外接的串口转网口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电脑端的网口映射成串口?还是外接的串口转网口模块

我现在的需求是这样的,使用w5500芯片做一个类似串口服务器的东西,最终是通过一根网线接到PC上,配置虚拟串口,然后使用正常的串口助手发送数据,通过网线传输到我的主控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需求是这样的,使用w5500芯片做一个类似串口服务器的东西,最终是通过一根网线接到PC上,配置虚 ...

没见过这种应用,串口本身已经限制了通信速度,直接接上串口不是更方便些。网上有没有类似的产品,看看可能会更清晰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应用,串口本身已经限制了通信速度,直接接上串口不是更方便些。网上有没有类似的产品,看看可 ...

因为我现在对外就是一根网线,但是还想用串口助手控制,就有这种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应用,串口本身已经限制了通信速度,直接接上串口不是更方便些。网上有没有类似的产品,看看可 ...

还有就是有没有w5500服务器或者客户端模式下自动获取IP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现在对外就是一根网线,但是还想用串口助手控制,就有这种需求了,

这种的好像不太好搞,需要熟悉电脑端操作,其实你直接socket网口也挺方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有没有w5500服务器或者客户端模式下自动获取IP的资料?

W5500的没有,RL-TCPnet倒是做的非常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5500的没有,RL-TCPnet倒是做的非常全面。

主要是客户以前写好的串口助手还想使用,没办法,我再看看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客户以前写好的串口助手还想使用,没办法,我再看看吧,谢谢

如果这个软件的底层可以修改的话,还是可以的。如果不能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软件的底层可以修改的话,还是可以的。如果不能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现在是不能改底层,只能使用虚拟串口,很麻烦

网友B:
moxa nport有这个功能,有人的也有类似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xa nport有这个功能,有人的也有类似模块。

我知道这个,感觉这样比较好用,所以想看看怎么弄的

网友B:
那关键是PC端的串口驱动程序的编写了,本来是应用软件发给串口了,变成发给一个IP端。道理应该是那样,怎么做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关键是PC端的串口驱动程序的编写了,本来是应用软件发给串口了,变成发给一个IP端。道理应该是那样,怎么 ...

关键就是这,好像要写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