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 RADIO控件皮肤自定义回调函数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7-12-27):
嗯。由于使用RADIO控件添加字符时出现第一行字显示不完全的问题,想着用自定义回调函数显示,试了几次都不成功,在网上也没找到示例,想问问有没有朋友使用过,求指导

网友A:
可以学习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皮肤章节搞下,只不过做的button和FrameWin的,Radio同理。你把那个圈圈的SIZE设置大些看看是否可行。

或者直接看新版emWin教程的自定义按钮回调函数章节,radio控件的配置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学习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皮肤章节搞下,只不过做的button和FrameWin的,Radio同理。你把那个圈圈的SIZE ...

好的,还有个问题,关于函数WM_SetStayOnTop的使用,原先我以为这个函数可以让使用的窗口保持在所有窗口顶部,没想到根本没用,这个函数到底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还有个问题,关于函数WM_SetStayOnTop的使用,原先我以为这个函数可以让使用的窗口保持在所有窗口 ...

有时候是的,这个函数不太好用。一般简单的创建两个窗口测试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是的,这个函数不太好用。一般简单的创建两个窗口测试是没问题的。

现在有个问题,我点击按钮会出现一个消息提示框(框架窗口),消息窗口比较小不会覆盖到上一层窗口,然后点击消息窗口之外的其他地方,上一层窗口就会被置顶为顶层窗口,然而我的消息提示框还没关闭,被隐藏成为下一层的窗口了,多点击几次就挂了,这种情况我可以用什么函数做到置顶的功能呢?

网友(2018-11-07):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我点击按钮会出现一个消息提示框(框架窗口),消息窗口比较小不会覆盖到上一层窗口,然后 ...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方便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我点击按钮会出现一个消息提示框(框架窗口),消息窗口比较小不会覆盖到上一层窗口,然后 ...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方便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吗

网友B(2020-04-04):
radio控件前面那个圆圈怎么改变大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dio控件前面那个圆圈怎么改变大小呢!

只能皮肤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