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贡献一段LISTWHEEL代码,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2017-12-27):
节选部分代码
case WM_INIT_DIALOG:
            LISTWHEEL_SetText(hItem,_apHour);
            LISTWHEEL_SetOwnerDraw(hItem, _OwnerDraw);
            LISTWHEEL_SetSnapPosition(hItem, (100) / 2);
            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tructure);
           LISTWHEEL_MoveToPos(hItem,RTC_TimeStructure.RTC_Hours);
          LISTWHEEL_SetSel(hItem,RTC_TimeStructure.RTC_Hours);

break;

节选部分代码
    switch(Id) {
    case ID_LISTWHEEL_0: //
    case ID_LISTWHEEL_1: //
    case ID_LISTWHEEL_2: //
    case ID_LISTWHEEL_3: //
    case ID_LISTWHEEL_4: //
    case ID_LISTWHEEL_5: //
    case ID_LISTWHEEL_6: //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
                              Value1 = LISTWHEEL_GetPos(hItem );
                              LISTWHEEL_SetSel(hItem,Value1);

                           // USER END
        break;

节选部分
static int _OwnerDraw(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DRAW_OVERLAY: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rawHLine(40, 0, 99);
GUI_DrawHLine(59, 0, 99);
break;
default:
return LISTWHEEL_OwnerDraw(pDrawItemInfo);
}
return 0;
}

楼主:
官方例子太难看懂啦,和那个PID交叉在一起,还有ownerdraw,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Value1 = LISTWHEEL_GetPos(hItem );
                              LISTWHEEL_SetSel(hItem,Value1);
这个是用来把选定放到吸附位置。

ownerdraw是在吸附位置画两条线,

初始化这就注意那个apHour是个字符串数组,注意字符串要定义一个null在结束的地方,
不要用那个addstring,不太好用,得循环添加字符串
   LISTWHEEL_SetText(hItem,_apHour);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例子太难看懂啦,和那个PID交叉在一起,还有ownerdraw,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官方的这个控件配套的例子不太好,没有专门提供一个简单易用的例子。

网友:
真滴不错!非常受用!

网友:
楼主可能贴出你的工程学习一下!谢谢咯

网友:
楼主要是能截个效果图就更好了

楼主:
不要要求我贴工程了,这个就是这个控件的基本用法,ownerdraw是画线用的,可以先不用,你可以用guibulider现建立一个跑一下,就知道了,我觉的我说的很清楚了,还是要自己动手做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