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医疗监护实验问题

楼主(2017-12-28):
为是么我的医疗监护实验,显示不正常,中文字刷不出,三根曲线也不正常,我采用的是320x240的TFT屏

网友A:
我们现在没有320*240的TFT屏了,4-5年前的V3板子有。
480*320的9488倒是有一个。这个屏是支持这个例子的。F103凑合能用吧,性能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没有320*240的TFT屏了,4-5年前的V3板子有。
480*320的9488倒是有一个。这个屏是支持这个例子的。 ...

我用的是9341,挂载的是外部SRAM,系统跑起来正常,清屏也没有问题,就是文字刷不出来,曲线也看不到,按键创建客户信息有起作用,就什么只能看到两条边框。这是怎么回事,单步调试也运行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9341,挂载的是外部SRAM,系统跑起来正常,清屏也没有问题,就是文字刷不出来,曲线也看不到, ...

测试将文字显示全部改成emWin自带的字符,即ASCII英文字符,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将文字显示全部改成emWin自带的字符,即ASCII英文字符,是否正常。

英文正常

网友:
学习下我们的新版emWin教程第22章,这样你就会改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