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L-NET做tcpclient接收大数据问题

楼主(2017-12-28):
各位,我在使用rl——net做协议栈给单片机做tcp客户端接收长度很大的数据的时候(一千多个字节),发现数据包断成了若干个被协议栈捕获,用V6板子的例子跑了也是这样子的,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Data length = 32

http://www.cmsoft.cn QQ:108656003?1

Data length = 536

POST / HTTP/1.1

Host: 192.168.137.1:8080

User-Agent: gSOAP/2.7

Content-Type: text/xml; charset=utf-8

Content-Length: 767

Connection: close

SOAPAction: ""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OAP-ENV:Envelope xmlns:SOAP-ENV="http://schemas.xmlsoap.org/soap/envelope/" xmlns:SOAP-ENC="http://schemas.xmlsoap.org/soap/encoding/"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mlns:xsd="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xmlns:cs1="http://tempuri.org/ns.xsd/Service.wsdl" xmlns:cs2="http://tempuri.org/ns.xsd"><SOAP-EN?9?

Data length = 393

V:Body><cs2:ApplyResource><req><strReqInfo><ApplyResource><MsgTypeCode>cmd_ApplyResource</MsgTypeCode><LiftId>001</LiftId><TaskDetailKey>1234566_TPS</TaskDetailKey><Destination>1</Destination><InstantLocation>3</InstantLocation></ApplyResource></strReqInfo></req></cs2:ApplyResource></SOAP-ENV:Body></SOAP-ENV:Envelope>

?$

楼主:
上面是我接收一帧数据包的情况可以看到一帧数据被接受了两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是我接收一帧数据包的情况可以看到一帧数据被接受了两次

分成好几段很正常,TCP就是这样的。每次数据长度是通信协议协商的。你要从网上你搞些成熟些的HTTP POST  GET指令的代码研究研究,用bsd socket就行,仅部分函数稍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成好几段很正常,TCP就是这样的。每次数据长度是通信协议协商的。你要从网上你搞些成熟些的HTTP POST   ...

好的 我试试b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