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耗时4天完成二代示波器的信号发生器界面效果设计,支持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的频率,幅度,占空比设置

楼主(2017-12-29):
5KHz左右的方波效果:

网友:
EMWIN玩的最6的人

网友A:
方波显示曲线有问题,是因为流动显示的原因?纵轴不能显示直线。有一格像素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显示曲线有问题,是因为流动显示的原因?纵轴不能显示直线。有一格像素误差

正常,STM32的DAC性能有限,输出频率越,方波效果越差。
方波的棱角越直代表高频成分也丰富,随着输出频率增高,会看不到这个直角了,已经变成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STM32的DAC性能有限,输出频率越,方波效果越差。
方波的棱角越直代表高频成分也丰富,随着输出频 ...

我记得我DAC开了输出缓冲后也很多杂波, 这个是做了很多电路处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我DAC开了输出缓冲后也很多杂波, 这个是做了很多电路处理的吧

V6是四层板,所以效果好很多。

网友C(2018-01-31):
请教个问题,你的DAC输出可以做到50KHz么?我这测试只要频率一高,整体输出幅值下降很严重,虽然波形基本正常,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你的DAC输出可以做到50KHz么?我这测试只要频率一高,整体输出幅值下降很严重,虽然波形基本正 ...

看我这个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D:
请问有F103  做的信号发生器  贴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F103  做的信号发生器  贴子吗?

等这个发布了,直接参考这个修改就行

F1简单修改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这个发布了,直接参考这个修改就行

F1简单修改也可以用。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这个发布了,直接参考这个修改就行

F1简单修改也可以用。

每天都工作到半夜,辛苦了。。。。

网友:
知道原因了,硬件小哥给输出部分加了RC滤波···然后木有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