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串口4/5问题

楼主(2017-12-29):
STM32F407的串口4、串口5怎么用呢?,修改了Armfly的bsp_uart_fifo.c 文件,但不能工作。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注意引脚,时钟是否配置正确,还有就是在bsp_uart_fifo.h文件里面记得使能这个串口并配置发送和接收缓冲大小。
我们这个驱动仅测试了1和3,因为开发板只用到了这两个。

楼主:
仔细对过所有配置,确定没有错误,串口4/5与其他的区别在于没有同步功能而已!穷目前进一步测试结果是启动串口4或者串口5,串口3就不能工作了,串口2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对过所有配置,确定没有错误,串口4/5与其他的区别在于没有同步功能而已!穷目前进一步测试结果是启动 ...

做了一个6个串口都可以使用的例子,对比参考下吧:http://www.armbbs.cn/forum.ph ... 2149&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对过所有配置,确定没有错误,串口4/5与其他的区别在于没有同步功能而已!穷目前进一步测试结果是启动 ...

你看一下串口4 和5的配置,我记得串口4 他们程序又bug,映射到串口1上面去了。需要修改这个地方才能用串口4~

串口5还没用过,估计问题差不过,
我用了1~4合计4个串口

楼主:
感谢版主及坛友的支持,我明天按照新的程序修改再测试下,感谢!同时祝armfly全体工作人员、各位坛友元旦节快乐!

楼主:
移值新的串口驱动,通过测试,6个串口全部完美工作!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值新的串口驱动,通过测试,6个串口全部完美工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