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mwin自定义键盘编程方法。

楼主(2017-12-29):
用429  ucos+emwin

想实现一个类似于示波器这样的功能。
内部维护一个状态机。
LCD右侧有一列软功能实体按键,一一对应屏幕右侧的软按键。
按下实体按键,切换状态机的状态,不同状态下屏幕显示的菜单不同。

面板右侧是一些功能按键,包括设置,数字键盘等,都是自定义的,与系统的模拟按键有区别。

如何实现呢?

网友:
可以先研究下这个ATM机器的例子,比较有参考价值,实体按键和触摸操作均支持,也有个视频演示可以看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highlight=A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