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于emWin滑动的Motion功能简单总结

楼主(2017-12-30):
WM_MOTION_Enable()                使能motion
WM_MOTION_SetMoveable()       使能窗口X方向或者Y方向的Motion
WM_MOTION_SetMovement()     设置窗口以指定的速度移动一段距离。

=================
WM_MOTION_SetDeceleration()    设置窗口减速度
WM_MOTION_SetSpeed()             设置窗口的移动速度。
WM_MOTION_SetMotion()            设置初始速度和加速度。等同于上面两个函数之和

=======================
WM_MOTION_SetDefaultPeriod()
设置指针输入设备(触摸,鼠标,键盘等)等释放后,减速度默认持续的时间。
1、如果窗口在移动中,将减速,直到停止运行。
2、如果窗口没有移动,但是使能了snap功能,那么窗口会在设置的时间内移动到先一个栅格内。
3.  如果窗口在移动,且使能了snap功能,那么窗口会减速运作直到停止在最近的一个栅格里上。

网友A:
老师你做的那个综合例子,主界面像手机那样滑动整个屏幕上的图标也是这个函数实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做的那个综合例子,主界面像手机那样滑动整个屏幕上的图标也是这个函数实现的吗

是的,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用的这个。

谢谢老师,我也去试试看

网友(2019-04-28):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用的这个。

您好,请问对话框内的工具对象能够进行 移动 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