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发一个bsp_uart_fifo.C文件配置串口1,2,3,4,5,6可以同时使用的例子,方便大家对比参考

楼主(2017-12-30):
经常有客服反馈说使用此驱动,串口无法使用,这个是因为开发板没有用过的串口,没有做专门的测试。所以这里特此做一个都能用。
开发板使用早期的X3板子,因为这个板子所有引脚都引出来了,使用方便些。
例程下载:

USART1回环测试,串口调试助手发,然后接受到发送的字符
1. 使用引脚PA9和PA10。
2. 波特率 115200,数据位 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 1
3. 测试效果

USART2回环测试,串口调试助手发,然后接受到发送的字符
1. 使用引脚PA2和PA3。
2. 波特率 115200,数据位 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 1
3. 测试效果

USART3回环测试,串口调试助手发,然后接受到发送的字符
1. 使用引脚PB10和PB11。
2. 波特率 115200,数据位 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 1
3. 测试效果

UART4回环测试,串口调试助手发,然后接受到发送的字符
1. 使用引脚PC10和PC11。
2. 波特率 115200,数据位 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 1
3. 测试效果

UART5回环测试,串口调试助手发,然后接受到发送的字符
1. 使用引脚PC12和PD2。
2. 波特率 115200,数据位 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 1
3. 测试效果

USART6回环测试,串口调试助手发,然后接受到发送的字符
1. 使用引脚PC6和PC7。
2. 波特率 115200,数据位 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 1
3. 测试效果

用于测试回环的代码

                if(comGetChar(COM1, &cmd))
                {
                        comSendChar(COM1, cmd);
                }

                if(comGetChar(COM2, &cmd))
                {
                        comSendChar(COM2, cmd);
                }

                if(comGetChar(COM3, &cmd))
                {
                        comSendChar(COM3, cmd);
                }

                if(comGetChar(COM4, &cmd))
                {
                        comSendChar(COM4, cmd);
                }

                if(comGetChar(COM5, &cmd))
                {
                        comSendChar(COM5, cmd);
                }

                if(comGetChar(COM6, &cmd))
                {
                        comSendChar(COM6, cmd);
                }

楼主:
之前X3板子的一些下载资料,主要是原理图。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49&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X3板子的一些下载资料,主要是原理图。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49&e ...

高~

这相应速度 溜溜的快~ 哈哈~

网友A(2019-01-20):
有没有F429  USART 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F429  USART BSP?

F407和F429通用。

网友B(2020-05-20):
硬汉大大,求助一下,我使用bsp_uart_fifo.c,同时使用串口2(调试打印),串口5(485读卡),串口6(485跟上位机通讯),我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若是通讯的频率稍高些,比如每5ms响应一次上位机的应答,那么,这个串口6,就会有乱码上送到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大大,求助一下,我使用bsp_uart_fifo.c,同时使用串口2(调试打印),串口5(485读卡),串口6(485跟 ...

5ms很慢,排查下是哪里造成的。是不是上位机卡死了或者上位机使用的串口(USB转串等),处理异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5ms很慢,排查下是哪里造成的。是不是上位机卡死了或者上位机使用的串口(USB转串等),处理异常了。

惊现硬汉哥,感谢硬汉哥!求助硬汉哥!
简单介绍一下项目背景:
硬件平台:STM32F407ZGT6 + FreeRTOS
硬件接口资源:串口2(RS232)做为调试使用;串口5(RS485)做为读卡器使用;串口6(RS485)做为与上位机通讯使用,RS485全为半双工;
串口驱动:bsp_uart_fifo.c (v1.0 库函数版)
项目功能,单片机读卡,将处理后的卡号数据传送给上位机
工作流程:
单片机跟上位机通过RS485通讯,上位机每隔5ms会下发一条5字节的指令,若单片机没有接收到读卡器的数据(读消息队列,超时间15ms),则在5ms内,返回40字节数据给上位机;若读卡器有数据,则处理数据,在15ms内返回给上位机,任务时间间隔为5ms;读卡器通过RS485读取数据,读卡器数据,通过消息队列传递给串口6任务,读卡器任务时间间隔为100ms;

问题现象:
1.刷卡时,读卡器读不到数据,或者是读不全数据;(若是关闭串口6跟上位机通讯的任务,则串口5数据完全正常);
怀疑:是串口在接收函数UartGetChar中关于 “DISABLE_INT()” 和 “ENABLE_INT()” 关闭中断引起串口5数据接收不完全;
实验:单独写串口6的驱动,通过中断接收数据到一个环形队列中,再进行刷卡,读卡器数据正常,也就是串口5数据正常;

2.还是使用bsp_uart_fifo.c,无视读卡器串口数据异常,每5ms影响一次上位机,则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有脏数据,比如我发40个字节的 AA 55,但是上位机收到的可能是 FF 1C 等脏数据;

疑问:
1.bsp_uart_fifo.c 是否可以多串口同时使用?
2. UartGetChar和UartSend 中的  “DISABLE_INT()” 和 “ENABLE_INT()” ,是否会影响到其它的串口接收或者是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惊现硬汉哥,感谢硬汉哥!求助硬汉哥!
简单介绍一下项目背景:
硬件平台:STM32F407ZGT6 + FreeRTOS

开关中断不影响的,时间超级短,都不够一个1bit。具体你再溜溜。

像FreeRTOS,uCOS里面有一大堆的开关中断,岂不是什么也干不了。
直接把你的工程上传上来,我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中断不影响的,时间超级短,都不够一个1bit。具体你再溜溜。

像FreeRTOS,uCOS里面有一大堆的开关 ...

嗯嗯,代码附件。BarCode_Task.c 是处理读卡器的
Comm_Task.c 是处理跟上位机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代码附件。BarCode_Task.c 是处理读卡器的
Comm_Task.c 是处理跟上位机通讯的

核心函数没什么问题,你整的一些外围处理函数,没看。

担心开关中断影响,这里有个简单的方法,那个串口调用,仅开关中断那个串口的中断即可,无需全局开关中断,你测试看看是否还有问题。这个算是开关中断的最优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核心函数没什么问题,你整的一些外围处理函数,没看。

担心开关中断影响,这里有个简单的方法,那个串 ...

嗯嗯,非常感谢硬汉哥,我再瞅瞅,有改善,我再反馈。

网友C(2020-09-13):
引用 网友B:
嗯嗯,非常感谢硬汉哥,我再瞅瞅,有改善,我再反馈。

兄弟最后测试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最后测试的怎么样了?

他的讨论都整到这个帖子里面了

STM32F407 RS485高频传输而产生乱码的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107&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讨论都整到这个帖子里面了

STM32F407 RS485高频传输而产生乱码的问题

老大好记性啊